战神K610D-I7 D2

楼主(2019-05-07):
战神K610D-I7 D2  笔记本问题是掉电 经调查这机子有通病  CPU的管子会造成这样的问题 管子型号是 HP8S36    求助 这是什么管子  换什么样的管子可以好   求求各位维修大佬帮一下维修小白的我  万分感谢。。。

网友A:
你这个是双N的MOS管,只有换这个型号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双N的MOS管,只有换这个型号才行······

换代用的可以吗  我没找到一模一样的

网友:
很多,找芯片定义一样就可以代换

网友:
打开图纸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复合管  苹果料板上有

网友B:
这个机器有图纸可以看见芯片型号的没有芯片可以订个

网友:
你可以拆个好的 量下是什么双MOS管组合  之后你再找个料板上面差不多一样的地方的双MOS管  如果是一样的沟道的话 基本上可以代用  我就是这样解决的

网友:
这个挺好买得到的啊双N道mos管。。。。。。。。。。。。。。。

网友:
飘过。。。。。飘过,,,,,飘过。。。。。飘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有图纸可以看见芯片型号的没有芯片可以订个

谢谢  已经修好了   在DELL N4050的料版上找到了通用的复合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