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4 报错4014

楼主(2019-05-07):
哪位大神帮忙看下,ipad4拆硬盘解ID,现在装上硬盘用爱思显示无法连接从duf转换到恢复模式,iTunes报错4014。拆了硬盘可以走到百分之20,就是读硬盘的那一步。有两台都这样,求助

网友:
能不能亮屏?

网友A:
试下换MacBook 刷机。我有两台iPad Air 和Air2更换硬盘,都停在爱思刷机11%错误,用MacBook iTunes 刷机就过了

网友B:
换个硬盘试试吧,我最近在淘宝买了6个硬盘写好套码的,一个都不能用,报错4014硬盘问题,随便换我自己以前拆下的硬盘一次刷机过。mini2和air的。

网友:
不装硬盘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下换MacBook 刷机。我有两台iPad Air 和Air2更换硬盘,都停在爱思刷机11%错误,用MacBook iTunes 刷机就过 ...

试过了,iTunes报错4014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个硬盘试试吧,我最近在淘宝买了6个硬盘写好套码的,一个都不能用,报错4014硬盘问题,随便换我自己以前拆 ...

我把原来的硬盘装上也是这样,比较奇怪的是我拆了两台ipad4,都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C:
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一样的问题。

网友:
要装厚厚那种黑盘

网友(2019-07-05):
引用 网友C:
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一样的问题。

没有,应该是触摸ic爆了

网友D:
解决了吗?测量一下 硬盘通CPU的数据脚阻值都正常吗.

网友E:
阻植供电,都正常吗

网友:
多刷几次看报错 是否一致

网友:
引用 网友D:
解决了吗?测量一下 硬盘通CPU的数据脚阻值都正常吗.

不会测,昨天又干废一个,一样的问题

网友:
这个不能说cpu吧,隔那么远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阻植供电,都正常吗

怎么测阻值,我不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怎么测阻值,我不会啊

666大神呀   这都敢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