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 Air2不开机

楼主(2019-05-07):
客户说扩容机用了好几个月后突然不开机
拆机后发现能充电,开机不亮屏 大电源周边所有的供电都有,就是GPU的电感上打不到电压
这个电压正常应该是不是就要有的。还是屏幕不亮本身就没有的?
打值在11好像也不短路,是不是大电源坏了?

网友:
会不会是硬盘

网友:
是硬盘这边的问题。换了硬盘后刷机报4005 感觉要撬暂存

网友:
不会是硬盘

网友:
这个故障时怎么回事???修好了没有?

网友:
GPU只有显示后才有,这种 问题你不先看电流能什么电压,搞不懂,先看看什么电流再判断问题

网友:
开始八成是屏幕坏了,换屏试试试试就知道了!拆硬盘后报4005就不好说了,先保证硬盘焊接没问题再进一步排查

网友:
屏没有坏。拆了硬盘还是报4005

网友:
4005还用查?硬盘旁边的暂存肯定玩完了。

网友:
无硬盘4014,撬硬盘温度低了不下来,高了暂存和CPU受不了,考验的就是手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