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CHANGHONG)]
长虹3D42B3100iC液晶电视无图像故障修复

楼主(2019-05-07):
长虹3D42B3100iC液晶电视无图像故障修复

  机器型号:长虹3D42B3100iC

  故障现象:液晶电视无图像

维修方法/过程:

  接修一台3D42B3100iC液晶电视无图像故障,通电按待机键可以出现长虹标志,然后屏幕暗蓝色背光亮无字符,再按待机键也无法关机,进入死机状态。

  此机主板用的是LM38机芯,网络电视主板,就下载了一个数据U盘升级,U盘插电视上通电开机一直不出现升级界面。查机芯资料让放两个pkg文件通电开机自动升级,文件放的没有问题,又找了另一个版本的软件也是不升级,最后把解压出来的引导也放到了里面还是一样!

  其它电视升级有按待机或者菜单键升级的,这个机芯资料上就没写,就先按着待机键通电试了一下,再看屏上已出现系统正在升级中,请勿断电!

  过几分钟后电视恢复正常,升级成功!至此,长虹3D42B3100iC液晶电视无图像故障修复。

  最后上传使用正常的升级数据!

网友A:
有没有  电视维修的论坛网址    发出来几个啊    。

网友:
楼主发了好多修电视的帖,现在电视修得比电脑多吗
,学习了,可以帮忙我一下了

网友(点评):
现在趁着年轻,只能啥都修,才能维持生活,主要看精力和时间够不够,啥都弄会很累

网友:
程序坏导致卡死机一样。。。。。。。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平常是不会修的,,直接换版的好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  电视维修的论坛网址    发出来几个啊    。

www.bjjdwx.com北京家电维修网这个站还可以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平常是不会修直接换版的好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