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A1502没有声音之维修

楼主(2019-05-07):
好久都没碰上好点的维修案例了,今天就分享个普通的无声音输出维修经验
                   机型为A1502,板号820-3476,客户描述故障没有声音
没声音首先就要排除驱动问题,那就重装系统,装完系统后,还是故障依旧,系统识别不到声卡,如下图

至此确定为硬件故障,告知客户征得同意维修后拆机,看到主板无修无进水也没拆过的"处女"板子,这也是业内比较受欢迎的故障机,修复率高

故障为声卡不工作,那就直奔声卡芯片U6201,发现这个声卡芯片是个BGA封装,引脚也比较多,外观看也芯片本身和周围元件都没明显损坏

那就查它的工作条件,这个芯片引脚虽然多,除了供电引脚其它大部分都是传输模拟信号的,就算有故障也不会导致芯片不工作,所以只查了它两大供电
PP3V3_S0_AUDIO_ANALOG和PP4V5_AUDIO_ANALOG,结果这两个供电是正常的,如下图

这种芯片基本条件满足后还是没有输出那就进入常规维修方法:换芯片,料板找一个,用通用钢网刮锡浆,难度不大

焊好等待冷却后装上开机,不出所料,系统能正确识别到声卡,外放,接耳机都正常,如下图:

本故障最后以更换声卡芯片修复,维修顺利结束!

网友:
还没搞过  这样的芯片     不知道好搞不

网友A:
可以的    如果供电正常  芯片换过还要查啥

网友:
1466的小板声音修过?

网友B:
通用钢网哪里买的,我有个BGA芯片要植珠,想用锡浆

网友:
楼主好技术,三下五除二,一下子搞定了。

网友:
这个芯片坏的很多,修到不下二十台了,a1466 a1502 都有

网友:
维修思路清晰,对症下药,666,,,,,,,,,,,,

网友:
谢谢 分享 就跟手机的音频IC一下。基本 无声音都是这样的问题。

网友:
这声卡本就爱坏我修过几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通用钢网哪里买的,我有个BGA芯片要植珠,想用锡浆

这个不难买到,普通的卖修手机工具店就有,你找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    如果供电正常  芯片换过还要查啥

下一步就到功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