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00报警通病

楼主(2019-05-07):
    IBM X200 X200S的这一通病现象都是BIOS资料出差引起,这里给大家提供一个不拆机刷BIOS的法和工具,附X200S小CPU BIOS资料
    故障现象: 然后是1长2短循环报警。尝试更换内存条和内存槽,无果。此机器BIOS容易出问题,很容易想到了刷BIOS,没有这种座子。
1;WINCRIS软件和笔记本BIOS都已写好在软件里面。下载解压OK,不用分离合成BIOS

将u盘(我用的是1G的)进行格式化,对应的格式为 FAT.

  运行WINCRIS(需是XP,WIN7报错)选择对应的bios文件。弹出对话框选择确定,后一次选择否(是否制作应急盘)。这是查看u盘里面是否有三个文件“minidos.sys”,"PHLASH16.exe","bios.wph"3个文件,有则准备就绪。
进行刷机操作。拔下AC和BAT,插入u盘,按住FN+B不放,再插入AC。这时,FN+B要按住不动。按下开机键。

  开机后u盘读取灯闪烁,机器发出嘀嘀嘀的声音,过个半分钟左右,一声清脆的长响。松开FN+B,开机。如果成功则出现LOGO。刷机完成。

网友:
我擦  还有这种刷bios的方法  厉害了

网友A:
盲刷成功。偶尔会选择这种方式。但是很多机器不支持。所以有时候就不想用这种方法,不过这里知道X200 可以盲刷以后就知道了,不用拆机。可以偷懒

网友:
你好,其他机器可以这样刷吗

网友:
嗯,这个早就听说了,不过支持的机型较少,所以没试过,

网友:
机器是不亮屏吗?黑屏状态下刷的吗?

网友:
方法不错,学习了,感谢分享。

网友:
水平太低,看了以上图片,不知道讲的什么?

网友:
下次碰到了可以试试,先前都是直接拆bios刷的,不过现在这机器来修的也少了,老了

网友:
好多年前宏基用过方法!!!!!!!!!!!!!!!!

网友:
维修思路清晰,对症下药,666,,,,,,,,,,,,

网友:
别的机器也能这么刷吗??????????????????

网友(点评):
正在研究中,有什么新发现与大家分享

网友:
这种修了这么久还真没有刷过这种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盲刷成功。偶尔会选择这种方式。但是很多机器不支持。所以有时候就不想用这种方法,不过这里知道X200 可以盲 ...

一款老掉牙的机器,现在才放出来方法,联想的服务确实跟不上节奏。

网友:
这种情况不用刷BIOS吧,开机按F3以后就不报警了

网友:
第一次听说这种刷法

网友:
老本子,现在修得也越来越少了,不过又见识到了一种新方法,谢谢

网友:
其他板也可以这样刷吗?

网友:
活久见!!!不知道还有这种刷发。

网友:
16脚BIOS芯片,用8转16的转接板啊,但是不拆机更爽。

网友:
学到一招,改天遇到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