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10 不定时死机

楼主(2019-05-07):
V310 不定时死机 最短2分钟最长半小时 确定主板问题 bios已刷 何去何从

网友:
死机的时候什么症况??????

网友:
有没有换个CPU试下,还有硬盘,都会导致死机

网友:
板载的cpu吗?板载的cpu出问题就会死机

网友:
是不是金属MOS管那种呀

网友:
无先例,只能你自己慢慢摸索

网友:
换过内存吗

网友:
换过硬盘吗???????????

网友:
抄起示波器一路狂修就是了,应该是有供电不稳。

网友:
感觉就是u的事儿  准备 干它了 硬盘都换过了

网友:
死机你看一下cpu供电正常不。。。。。。。。。

网友:
死机范围就大了,看什么情况,换硬盘内存试试先

网友:
这个机器好像是有复合管的,你看看要是有的话就换掉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