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TianYi 100-15IBD 进水维修

楼主(2019-05-07):
有一客户拿着一笔记本过来说电脑开不了机了,电脑放在桌子上,不小心把水洒在桌子上,流到电脑底下去了,电脑可能是进水了,他认为电脑底部有4个防滑加垫高的脚进水的可能性不大,让我拆开给他看看进来水了没,然后我拆开D壳一看客户瞬间傻眼了,电脑内部严重进水并且大面积腐蚀,直接报修主板。
开始修机
电脑型号:Lenovo TianYi 100-15IBD

主板板号:NM-A681

版本号:Rev:1.0
电脑故障:进水腐蚀不开机
先把腐蚀的地方清理掉,3V芯片主供电的地方烧的严重所以挖了一个洞,测量各个电感的对地阻止发现都没有短路的。

此时3/5V的后级都没有短路,接下来先把3V芯片装好,主供电的脚已经被挖掉了,所以要飞一个主供电过来。还有11脚开启脚也断线了.
(飞线后的照片忘拍了,不过大家可以在后面的图片中看到3/5V的飞线)5v的主供电截点和11脚也是烧断了的,5v的芯片也烧坏了。

处理好3/5V后,待机正常了

触发也可以,电流到0.09A左右。
测量各个电感的电压,发现只有3/5V的电感有电,3/5V后的电压应该是内存供电,测量内存供电的条件,刚测供电就发现敌情,供电的点都被腐蚀掉了,然后把芯片拆下来
芯片的供电脚和焊盘的脚都短线了,飞好线后把芯片装上,还好芯片没坏。
再上电 电流到0.24左右测量各电感的电压。
内存供电1.35V
总线供电1.05V
CPU供电1.8V
测量显卡供电的电感发现没有电,测试电流上升到了0.24A,接上键盘发现灯能亮了,说明已经开机了,接下来再修显卡供电。
测量显卡供电的工作条件,
从图中看到显卡芯片的主供电是第9脚,用万用表一点就掉电了,电压也没有测到,再触发也可以继续触发,再电这个脚还是会掉电,这就很奇怪了,不管9脚有没有电都不应该掉电啊,当我再上电的时候发现居然变成大短,file:///C:/Users/GEILIP~1/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14.png
测量主供电的对地阻值为0确实大短了,这时我测一下3/5V的电感发现5V电感也短路了,
断开5V后级的截点,后级没有短路,这样的话应该是5V芯片坏了,
拆掉5V芯片后5V电感就没有短路了,
换一个5V芯片继续上电,可以上电了,测量各个电感的电压发现还是只有显卡的电感没有电,那还得要测显卡的工作条件,这时我就在想测显卡芯片的主供电会不会还大短呢抱着尝试的心里点了显卡供电脚,结果还是掉电了,然后测公共点的阻值就变成001了(这家伙有毒吧,哭晕在厕所了,还是一样5V电感短路拆掉5V芯片就好了。现在还剩下一个5V芯片可以换,再烧的话就就等明天买芯片了。(这时应该要吸根烟要冷静一下,但是我不会抽烟,所以我就喝口水压压惊,仔细检查一下芯片周围,终于找到了问题
主供电断线了,一坨锡把断线的地方连起来,然后在上店显卡供电就出来了file:///C:/Users/GEILIP~1/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22.png
再上电 电流也升到了0.5左右
接屏幕亮机
装机时发现客户的内存条也坏了,(我修机都是用的测试条),然后还不能认客户的硬盘,装个测试硬盘上去就认盘,以为是客户的硬盘也坏了,然后和客户再报价换硬盘,结果当着客户的面装上新的硬盘也不能识别,无奈又继续查硬盘的电路。
除了不能识别硬盘还有其他的故障现象,待机有点偏高,在待机的时候插拔硬盘很明显的看到电流的变化,还有刚插上适配器的瞬间风扇会转一下。结合这些现象能看出是硬盘和风扇的供电先出了。
file:///C:/Users/GEILIP~1/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29.png看电路硬盘的供电是+5VS_HDD+5VS通过J3过来的。+5VS+5VLAW经过U13转换过来的,在待机的时候测量U1313 14脚就能测量到4.7V的电压,然后测量1脚和13脚之间的阻值只有十几,由此可判断出是因为U13击穿导致待机偏高通电瞬间风扇会转一下,但是击穿的不完全功率不够,才会不识识别客户的硬盘,把U13换掉就好了。
最后客户的电池也坏了
好了维修到此结束了,发帖不容易,用心发帖更不容易,大家看完后觉得有用就动动你们的鼠标加点分吧!
至于显卡芯片的供电没有,一测量就会掉电还把5V的芯片给击穿变大短,这个点我也搞不明白,有没有大神来解答一下?

楼主:
出来了好多类似于链接的东西,不知道怎么搞的

网友:
楼主辛苦了,发了这么多,而且思路很清晰,分板很到位

网友:
技术确实牛,一般人早放弃了。怕修好不稳定退钱。

网友:
18脚才是主供电吧,第9脚是频率设定

网友:
图片不能正常打开吗  我看不到呢

网友:
大哥,这一套整下来没个800块钱,酷虎也愿意啊

网友:
完整看完了,思路很清楚,,只是这维修成本也不低

网友:
心疼你,那个5v一戳就短路类似的问题我也遇到过!
之前有个mxm独立显卡的19v供电mos击穿了,然后我在显卡上测量19v主供电时打火花,显卡黑了。。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很有耐心,要是我早就放弃了!

网友:
技术过硬

网友A:
这型号换板多少钱?烧这么多地方,换板还稳定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型号换板多少钱?烧这么多地方,换板还稳定些吧

主板的价格在六七百左右,如果单换主板的话还好,客户的内存条和电池也是坏的,一起换客户就不能接受了吧,毕竟超过一千还不如换电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板的价格在六七百左右,如果单换主板的话还好,客户的内存条和电池也是坏的,一起换客户就不能接受了吧 ...

这主板修起来怎么也要四五百,加上内存条和电池,要是我们这,客户就不愿意了

网友:
说好的飞线图了。。。。。。。。。。

网友:
板层烧了个洞 有些可以修好 不过板层内部断线的话 就不好修了  值得学习

网友(2021-10-18):
泡烂成这样了呀               维修起来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