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华硕x45vdusb口不没用以及没有声音

楼主(2019-05-07):
开机检测确认故障如题。拆机检测发现没有usb供电,追供电管控制级来源为+12v为0v,接着查+12v为PQ9106转换而来。测此管开机输入正常,直接借用旁边一个6脚管输出的+12vs。开机测试usb口声音都正常!

网友:
华硕的机子很难修,没有图纸,我最讨厌修华硕

网友A:
不错 挺好  没12V 机器能开机吗

网友:
有两个一般都是有一个可以直接短接的,拆另外一个,短接一个

网友:
华硕就爱坏6脚场管。老型号上坏挺多。新型号坏的比较少

网友:
我一般是直接短接。。。。。。。。。。。。。。。。。。。。。。。。。。

网友:
点位图用习惯了感觉比电路图要好用

网友:
楼主其实可以用漆包线飞线,又快又美观,或者像上面朋友说的直接一坨锡短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 挺好  没12V 机器能开机吗

他说的是usb的供电。。。。。。。。

网友:
12v控制信号 可以用细线

网友:
最怕声音了。。。。。。。。。。。。。。。。。。。。。。。

网友:
加分吧    这个管子是喜欢坏

网友:
这样也行?

网友:
我上次修到这个,没有5V 供电,,结果是从那待机5V  ,,那转换的MOS管4脚没电压。。直接拉12V到那4脚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