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故障]
iPhone7 Plus WiFi 打不开维修案例

楼主(2019-05-07):
机型:iPhone7 Plus 故障: WiFi  打不开维修案例   换过外屏  考虑到断点  断线
维修过程: 200度 除胶   380度 下WiFi模块,拆下来  傻逼了  看图
                 换wifi模块吗?太麻烦 还得拆硬盘解绑,无奈 修WiFi模块吧  小心翼翼的  把仅剩余的 小点清理 上锡  焊线 涂绿油  植锡
装机测试,哇哈哈  可以了

  iphone7wifi打不开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9186-1.html

网友A:
我想知道 那么小的点 你是这么飞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想知道 那么小的点 你是这么飞的

灯够亮,手别抖,显微镜,必须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知道 那么小的点 你是这么飞的

锡膏,风枪

网友:
维修思路清晰,对症下药,666,,,,,,,,,,,,

网友:
那么小的点 你是这么飞维修思路清晰,对症下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知道 那么小的点 你是这么飞的

没这两下子就不要维修主板,这都是修主板的基本功而已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灯够亮,手别抖,显微镜,必须有,

我就是手抖动的厉害所以放弃了手机这块。

网友:
我一般都是修WIFI模块。实在不行就动硬盘

网友:
高手,这真是高手,学习了!!!!!!!!!!!

网友:
确实手抖的话容易出错!

网友:
进水拆下来重新装上,要很小心进水拆下来重新装上,要很小心

网友(2019-07-31):
你这个···········是在芯片上做焊盘植锡后直接焊接,还是那两个点真是引线出来飞线啊

网友:
在学看看手机修法学习涨涨涨涨经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就是手抖动的厉害所以放弃了手机这块。

先来半瓶酒,整两口就不抖了。 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来半瓶酒,整两口就不抖了。 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