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怎么刷IT8396

楼主(2019-05-07):
这个EC带程序,买时淘宝商家说不带,回来装上不触发,被坑了,谁会刷,我已经吧程序分离出来了,求方法,809H上没这个型号

网友:
路过,来学习学习的,看来淘宝得东西不是很靠谱

网友:
淘宝才不管这么多,你买了就行了,带不带程序一般他们都不一定很清楚

网友:
没型号可以添加型号。。要找到飞线的几个脚再去尝试一下,细节要注意

网友:
没设备写不了  淘宝上买一个

网友:
刷不了就买剪板的!

网友:
809应该可以,借鉴一下其他型号用的什么引脚。然后查这个芯片引脚。懒得搞就买剪板了

网友:
分离的EC程序会写死芯片,要注意

网友A:
看看代机读不读bios.感觉不带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代机读不读bios.感觉不带程序

不读,待机不出5V,这个电压是EC控制的

网友(2019-06-07):
问楼主一下,之前您维修的A1418花屏的问题解决没?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24503-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