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 6SP 开机大短 然后无限DFU

楼主(2019-05-07):
IPHONE 6SP  待机无漏电 开机大短  背面熏了整板  烧了2-3次 没发现问题  在正面CPU 上面座子又熏了下 再找不出来就拆CPU屏蔽罩和基带CPU屏蔽罩 运气好。。 就是C4127 迅速化掉 去掉

单板开机后不短路了  但是稳压电源表跳得不正常。。 哎 好难过。。跳不到1A  0-400毫安-0-500毫安 左右循环  连上电脑 发现DFU模式 接上HOME和开机排 手动退出DFU模式 无限DFU

咨询过客人 可以刷机。。 刷吧   爱思无法切换到恢复模式   itunes 4005
换了台电脑 还是一样。。   不会硬盘 CPU 总线还有问题吧。。
先换了个国产屏幕(无任何HOME 听筒排) 看看能不能亮屏   刷机  还是一样。。
最后去掉屏幕ITUNES 刷机。。 没报多少希望的时候 看见了爱思居然在恢复模式  设备型号 序列号都读出来了。。。

多刷几遍看看如果一直是同样的报错

网友:
硬盘供电正常吗

网友A:
亮屏了吗?直接插数据线啥也不按就能联机刷吗?

网友:
拆硬盘重写底层试试

网友:
硬盘重新写数据  刷一下。我们店里专业做内存扩容的,也经常出现

网友:
拆硬盘重写资料或者换个硬盘试一下吧,顺便打下硬盘阻值

网友:
爱思不是写了到更新nfc失败么,不会是nfc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亮屏了吗?直接插数据线啥也不按就能联机刷吗?

板子弯的。。 需要搬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