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Vw19j液晶显示器电源维修

楼主(2019-05-07):
一台长城显示器

很老的机器了外观还行,说是用个一二小时会自动黑了,这问题大家应该都知道,算是个通病了。测试都不测直接开盖动手,焊下258换个新的,顺手改动一下,打上高导热自粘脂

装机开烤。顺手备份一下

OK收工!

网友:
修得非容易,258是什么未说清楚。

网友:
嗯,说清楚一点吧

网友:
待机8脚PMW芯片

网友:
长城的显示器电容也是通病,看上去很正常的电容也很可能是他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