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deapad S405 加msata固态后,如果bios设置ahci进系统蓝屏什么原因

楼主(2019-05-07):
ideapad S405 加msata固态后,如果bios设置ahci进系统蓝屏什么原因。设置成兼容模式就没事,系统是win7,原来应该是兼容模式下装的系统

网友A:
这能有什么原因,硬盘接口协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能有什么原因,硬盘接口协议。

因为固态硬盘的说明上建议设置AHCI,是不是要在这个模式下装系统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因为固态硬盘的说明上建议设置AHCI,是不是要在这个模式下装系统才行

什么模式下装都可以,你在什么模式下安装的那么久要用什么模式进入系统,如果是win7以上系统AHCI当然更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