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G1.Sniper B5 1.1主板音频爆声

楼主(2019-05-08):
技嘉 G1.Sniper B5 1.1主板音频爆声,二话不说换芯片ALC898........故障依旧),呵呵只能乖乖查线路了,打开图纸发现此音频输出有个8脚放大芯片
查供电8脚电压偏低只有0.8V不正常 正常为12V,往后查发现是由CU4发出查了CU4 4脚输入电压也不正常

后面还有相连的零件电路知识,因表答不是很好就不多写了直接一点吧~
此故障是CU4损坏 没有原件更换只能把4脚和5脚用0欧姆电阻相连就解决了。

写得不好勿喷·········后附上电路图和位置图

G1.Sniper B5 Rev.1.1(位置图).pdf

G1.Sniper B5-R1.1.pdf

网友:
一根导线过去按常理是可以使用了

网友A:
虎头蛇尾                                      说的些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虎头蛇尾                                      说的些啥

不好意思还没写完

网友:
上次也遇见一个技嘉b85的主板同样是爆音,但是它是有时候会。最后的最后 就是还没有解决

网友B:
音频芯片供电电压不正确引起爆音,究竟是供电芯片坏还是外围原件坏?

网友C:
按理说,供电只有0.8V芯片不工作才对

网友D:
供电不足引起声卡芯片工作不正常吧?驱动能正常安装吗?

网友:
这种芯片坏的多,昨天遇到一个是主板屏接口的坏了,也是直连

网友:
引用 网友B:
音频芯片供电电压不正确引起爆音,究竟是供电芯片坏还是外围原件坏?

是功放供电芯片不正常引起爆音

网友:
引用 网友D:
供电不足引起声卡芯片工作不正常吧?驱动能正常安装吗?

不是声卡芯片不正常~~是功放芯片供电不正常引起声音不能放大所以爆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按理说,供电只有0.8V芯片不工作才对

功放芯片电压不足所以声音爆音

网友:
通常是功放供电芯片的问题。我也遇到过

网友:
线路图和位置图是这好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