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4G 立可丰手机不开机

楼主(2019-05-08):
      移动4G lehone T7 :不开机故障,一、用电源给主板加电有89ma 的漏电,万用表量电池电压3.2V,不足3.7V。经过电源给电池充电后,接电,手机还是漏电 ,用表二极管档测电池座正负极有阻值,有问题:经过焊下电阻R056,测好的,用焊台焊上,再量负极对R056有阻值315如下图

查充电排线有虚焊,

经电池安装,按开机+音量键恢复设置,出现4G图进入系统

网友(2019-06-27):
看的有点糊涂啦,充电排线虛焊怎么会引起有漏电电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