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6插耳机杂音的另类维修

楼主(2019-05-08):
故障机:小6插耳机杂音很大
维修思路:好多都是大音频或者大音频周边的滤波电路损坏,比如进水腐蚀。
维修过程:发现大音频有进水,周边电容也有腐蚀。

换了腐蚀的电容,换了大音频,没用。
麻烦了。
查看尾插阻值,正常。
那是怎么回事呢?
先查耳机检测看看,是否是正常3.6V。
在R1801测试,是稳定的3.6V。

查耳机控制滤波电路试试,插入耳机,在FL1803和FL1802测量,没有1.8V。
正常情况下,是都有1.8V。

这两路是直接有主CPU控制的。
于是从C1630拉了电压1.8V到FL1803,FL1802

维修结果:测试,耳机声音正常了!

网友:
哪里有看电路教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