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55V K55vd (板号)rev3.0 加电到0.0.3xx 不加电

楼主(2019-05-08):
一个商家送过来的,接手的时候被拆过,不知道是他们会修还是怎么的,老是喜欢拆开...,插电待机有,触发到0.03XX.不上电了。
3.5V电感测量都没电压.看了论坛说3.5v待机状态下会出来。测量待机发现jc ed 4脚瞬间抓到有电压波形.本应该5V输出的,感觉有点点微烫.找了颗jc开头的待机芯片换了后5V出来了,3V还是没有.开机就OK了.3V是开机后才有的.下面就是测量的图,只能给小白们看看. 3v

网友:
照片不会编辑。图片后冒出3V的那个是5V电感(表笔测量位置)。图一是5V触发后的波形,图二是待机下的波形.有什么就在回复交流吧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好修

网友:
这个机器是触发后才有3.3V的。这个芯片我也遇到过几个坏的 。故障一样。看来这个机器有这个通病 。

网友:
  那就是待机3v.5v电压么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