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AM9A不出VCORE

楼主(2019-05-08):
NCP81205   1PH部分已经工作了,VCCSA已经发出。3PH不出。IMVP_VR_ON开启一会马上VR_SVID_ALERT#低电平。VCCIN   VCCGT  不出

查了一圈无果,换过芯片一样。
芯片周围小电容没有发现明显漏电或短路的,15PIN19V;16PIN5V;17DRVON5V开启信号发出;18,19,10,22,23PWM信号2V无波。26PIN5V
24脚SYS_PMON0V。
还要查那些条件?

网友:
芯片周围小电容没有发现明显漏电或短路的,15PIN19V;16PIN5V;17DRVON5V开启信号发出;18,19,10,22,23PWM信号2V无波。26PIN5V

网友A:
23PWM信号2V无波。26PIN5V
24脚SYS_PMON0V用示波器查下正常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23PWM信号2V无波。26PIN5V
24脚SYS_PMON0V用示波器查下正常嘛??

24脚SYS_PMON,其他正常机也有0V的

网友:
思路很好,666.。。。。。。。。。。。。。。。。。。。。。。。。。。。。。。。

笑睇人生 -5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B:
还要查下SVID_CLK和SVID_SDA,没有波也不会出电压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还要查下SVID_CLK和SVID_SDA,没有波也不会出电压的

SVID总线有压无波,好像先出电压后再通过SVID总线调节的吧

网友:
先刷个BIOS试一下,六代的有这种情况

网友:
这个不好修呀

网友:
有没有哪位朋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飘过。。。。。飘过,,,,,飘过。。。。。飘过,,,,,

笑睇人生 -5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C:
SVID总线有压无波,好像先出电压后再通过SVID总线调节的吧

不知道这个芯片的手册上是怎么定义的。以前修到过一个HM76板,ISL的CPU供电芯片,就是要接收到SVID后才出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这个芯片的手册上是怎么定义的。以前修到过一个HM76板,ISL的CPU供电芯片,就是要接收到SVID后才出 ...

谢谢你的回答。CPU要发出SVID就得先有部分供电,我再看看小供电

网友:
程序坏没

网友:
2个数据写过,还是不行

网友:
SVID有动作没

网友:
芯片的EN脚有电压没

网友:
是不是U坏了。有条件换个u试一试吧

网友:
VRON 有开启电压

网友:
SVID 有压无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