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680 VER3.2主板不触发的维修(小改电路)

楼主(2019-05-08):
从实地回来已经不知不觉3年多了,好想念在实地学习的时光。想着以后有时间再回实地进修呢。。。
下面先说一下这主板的维修经过吧。

客户把电脑拿来后,说开不开机。问能修吗?我说修下试试看吧。
1,插诊断卡没有3VSB待机电压,测开机针5V电压正常。对地打值3VSB发现短路。烧机试试看吧,发现一滤波电容烫手。取下后对地值正常

就是这个,插电3VSB还是没有。
2,看看3VSB这个电压是怎么产生的吧。

通过U40这个芯片产生的,看一下他的工作条件3脚VIN,2脚EN。VIN脚5VSB没有,EN脚5VSB也没有。而且还通过个Q77的场管控制(这里大家先注意下Q77后面再说它)
3,那么这个5VSB是怎么来的?

通过Q28转换来的,测量S极5V正常,D极的5V有时正常有时没有。测量G极电压时有时无,而且和3VSB都是通过一个信号5VSB_OFF_GATE控制的。这里我就先不管这信号了。改下电路,一坨焊锡直连R490。再测U40的3脚VIN,5V有了。测2脚EN无电压,这是我们再来看看这Q77  还有5VSB通过上拉电阻R493与Q77的D极连接,测一下R493的阻值正常。难道是被Q77拉低了?去掉Q77,插电。3VSB出来,开机亮机了

试机两天正常。维修结束,哦不对。是小改电路成功

网友A:
这个主板的问题还没有找到,它有个通病就是pcie1 显卡槽上面的大电容旁边有个小的贴片电容短路就会引起io的条件不满足(srtcrst为低了),导致io不能拉底sys5vsb_off.
不过能修好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主板的问题还没有找到,它有个通病就是pcie1 显卡槽上面的大电容旁边有个小的贴片电容短路就会引起io的 ...

受教了,原来有这么个通病。这个信号确实让我迷糊了

网友:
学习到了,小改线路……

网友:
真的是学习了。小改线路。就是拆掉个控制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