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55触发掉电,ADAPTER_ID_ON#为高

楼主(2019-05-08):
型号:联想E455
故障:触发LOGO掉电
机子进水, 之前没过保护隔离,是因为充电芯片的VCC跟ACDET电阻坏了,换掉好,可以开机,LOGO掉电,报适配器错误,又拆机检测,测量ADP_ID为低,
ADP_ID受制于ADAPTER_ID_ON#
现在ADAPTER_ID_ON#来自EC待机为3.3V控制,导致ADP_ID无输出
请问ADAPTER_ID_ON#这个信号怎么样才能为低

现在充电芯片28脚VCC正常 、6脚ACDET 2.6V正常 、5脚ACOK\PACIN 3.3V正常 、主要这7脚ADP_I也是连EC的,不知道是干 啥 的,
求助大神ADAPTER_ID_ON#这个信号怎样才能为低
图纸已上传,求大神帮忙分析一下
兄弟们最后问题已解决
ADAPTER_ID_ON#此信号为高3.3V是正常的, 之前一直纠结于PQ47B的5脚ADAPTER_ID_ON#为高3.3V、导通拉低了ADP_ID。。。原本以为ADAPTER_ID_ON#为低、PR271、PR272分压导通PQ47A使ADP_ID为3.3V送给EC检 测适配器。事实不是这样的。ADAPTER_ID_ON#为3.3V是正常的,ADP_ID为0V也是正常,
但目前我是更换了一个电阻解决的:更换PR271解决故障               本子之前进过水,又因为PQ47B的5脚为3.3V导通了,所以PR271跟PR272的分压点为0V正常
,机子放到第二天早晨上班又继续研究,以为PQ47击穿了,导致5脚才有3.3V,拆掉PQ47测量,5脚还是3.3V,拆掉PQ47时测量2,3脚电压 经为0V,测了一下对地无短路,尽然不分压,测PR271的1脚为19V 2脚没电压,放大镜一看,1脚有点变黑,更换后 不装MOS 分压点9.1V,装上MOS管又是0V
但是到这里测试机子已经开机不报错,也不掉电了,还有一点没想通,ADAPTER_ID_ON#信号为3.3V使ADP_ID为0V正常,那么这个19V过PR271分不分压都被ADAPTER_ID_ON#此信号拉低 使ADP_ID为0V,之前一直为0V为毛不正常,而是必须分压后被拉低,请大神解惑一下

网友A:
变低还不简单,接地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变低还不简单,接地呀

晕,我……,这样好?不正常为低,机子能正常?

网友:
看英文意思还是 适配器检测出问题了

网友:
应该是保护性关机,温控先拆了试试看。

网友B:
取了PQ47能行不,,,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取了PQ47能行不,,,试试看。。。

取掉PQ47肯定不行啊,要么把PQ47 的3脚 4脚 5脚 随便一个断了应该都可以
但不知道机子正不正常

网友:
我今天 也修到同样的机器,但是我的没进水,还没查到问题

网友:
更换PQ47试试。

网友:
还EC试试看,以前修道过这种问题,

网友:
先刷一个BIOS。前几天碰到一台L450 很新的机器。毛病为不充电。芯片换了外围查了,充电管坏了。该搞的都搞了还是有问题。最后司马当活马医,刷了一个BIOS 好了。毛病原因是EC 程序工作不正常导致。刷BIOS 是连EC 程序一起刷的。走捷径先刷BIOS 还有问题的话,围绕进水部位重新检查每个阻容原价尤其是电阻
英文提示为:系统连接了一个未知型号的适配器,请连接一个正确的适配器到系统。很明显要么你这个适配器有问题。要么适配器检测电路有问题。型号由EC 来检测的所以不排除EC 程序出错的可能性

网友:
EC 问题吧 进水的多检查下电阻之类的有没有服饰

网友:
好像是BIOS出现问题,刷看看

网友:
感觉还是ec的问题,adp_id正常应该是要q47a导通,由3.3v拉高吧

网友:
我也有一个本本,经常突然掉电,一直没找到问题

网友:
有谁知道EC收到什么信号不正常 ADAPTER_ID_ON#才会为高,

网友C:
ADP_ID无输出。也可能中间针没有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ADP_ID无输出。也可能中间针没有电压。

机子已经修复,一个电阻引发的问题,目前已经修复 PR271坏了

网友:
请楼主确认一下没好之前单用电池也会掉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