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经验:一台华硕X555S电脑声音不正常检修

楼主(2019-05-08):
一台华硕X555S电脑声音不正常检修
用户拿来一台华硕X555S笔记本电脑,说是买的二手的。想把WIN10改成WIN7的系统,没有改成功,就又改成了WIN10的,但没有声音了。
拿到手后,打了一下万能驱动,声音正常了,交给了用户。没想到几天后,用户又拿来了,说是还是不行,有时有声音,有时没有声音。
开机看到右下角有喇叭的图标,但有红叉,看到又是驱动丢失了,怎么回事?重新打驱动后声音又正常了。但防止声音又不行,电脑留下观察。
果然到第二天,再开机又没有声音,怪事,难道驱动会自动丢失。电脑重启,声音又正常了,但在播放电影试声音时,拿电脑移动地方,声音却没有了,但喇叭却没有出现红叉。
拆开C壳,发现此电脑的声卡是一个独立的小板,用手按压接口处,发现声音是时有时无,拆下小板,将接口处喷清洁剂,再试没解决问题。

在试时,用手按两板接口处与周围,特别是下图的红圈处
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8.jpg声音都会出现断断续续的现象,说明是有地方接触不良,有时手拿开有声音,有时手拿开又没有声音,在没有声音时,测量声卡芯片上的供电电压都正常。怀疑从南桥到声卡芯片的信号线有不良的地方。

因这台电脑主板,只有一个单CPU,没有南桥,怀疑CPU有虚焊的地方,但吹焊CPU,也没有解决问题。
加焊CPU没有解决,怀疑是不是板子有问题,因声卡的信号是从南桥而来,如果把几个重要的信号用导线连接,看看还会不会出现声音接触不良的情况。因这种华硕的没有图纸,但找到了点位图,打开点位图,从主板的接口点位看到南桥到声卡芯片的信号主要是32、34、36、38、40脚位,如下点位图所示。
通过软件找得,这5个脚位分别通向CPU旁边的一些测试点。如下图
又通过点位图,查得小板上的几个信号点的位置,如下图:
用导线把相应几个信号点连接后,再开机试机,再比以前重一点按压主板相同部位,不再出现声音时有时无现象。
声音问题修复,证实是主板线路接触不良。
看看5根飞线,想想难道5根线路都出现接触不良吗?又依次剪断这5根线,再后证实只是“ACZ_SDOUT__AUD”接触不良,单独用一根导线飞线后,电脑声音能正常工作。如下图:
不知道这台电脑的上家是不是因为声音的问题处理这台电脑,看来买二手的,也要注意这些故障。

网友:
这种问题,,会把人搞疯的,,,,,,,,,牛人

网友:
此机没声音或不认硬盘,通病都是小板和主板连接接口容易坏,导致接触不良,时好时坏一般客户摔过最为常见这种问题,淘宝有卖这种接口

网友:
ACZ_SDOUT__AUD主板线路接触不良导致的有时有声音,有时无,补叻五条飞线过去解决    、。、

网友:
这种搞个小板的容易出 有时接触不好也这样

网友:
维修思路清晰,维修速度快捷,赞。。。。。。。。

网友:
遇到过很多 都是接口哪里断线了。。。。。。。。。。。

网友:
就是主板的那个接口坏了,换了就好了,我修了很多了,都是换的接口

网友:
这个接口坏的也比较多

网友:
技术不过关  这样的问题就修不了    高手   赞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