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7小电流不开机不连机求助

楼主(2019-05-08):
1.8V只有0.6V 电感L1816 一端2.0V 一端0.6V 这个1.8V应该是被拉低了  没有思路 求大神给指点指点

网友:
I2C 总线和复位都是0.6V  怎么修改直接拆电源

网友A:
量一下电源周围电容有没有短路,电感是不是坏了 ,电感0.6一端阻值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量一下电源周围电容有没有短路,电感是不是坏了 ,电感0.6一端阻值正常吗

没有短路的 0.6V端 牵扯的件太多了

网友:
拆了电感两端测对地阻值,看哪端有异常

网友:
维修思路清晰,对症下药,666,,,,,,,,,,,,

网友B:
开机直接小电流定住还是有跳变然后定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机直接小电流定住还是有跳变然后定住

跳变 华宁路个电源 刷机报错9 拆硬盘重装 有这样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开机直接小电流定住还是有跳变然后定住

换个电源可以开机 刷机报错9 拆硬盘重装有定50了,这次是开机所有电压都有了,还是定55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换个电源可以开机 刷机报错9 拆硬盘重装有定50了,这次是开机所有电压都有了,还是定55

你都拆硬盘了,是不是进了DUF模式了, 你连接电脑看看

网友E:
查USB供电芯片是不是正常的打对地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都拆硬盘了,是不是进了DUF模式了, 你连接电脑看看

忘记插电脑看了,修到这 客户着急了说要那售后去修,转了一圈 客户又拿回来了 一看CPU 被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查USB供电芯片是不是正常的打对地阻值

电源的问题造成的 换个电源 开机电压都有了

网友:
拆了硬盘DUF模式能不能显示白苹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