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560一体机 一颗小电容 误干两颗桥 。。。。。。

楼主(2019-05-08):
    联想C560  版号  LA-a061p
   此一体机来时点亮了一次  关机就再也不亮了
   开机触发到0.026
   拆机测量EC条件 发现南桥复位只有1。4V   断开后EC端有3.3
判断是桥拉低了   于是订桥开干   悲剧开始了
第一颗桥到了
装上复位正常以为好了,开机触发0.4  南桥非常烫  ,关电测量所有电压阻值都正常,以为发来桥有问题
于是订第二颗,又过几天桥到换上依然触发0,4   MMP的,感觉八成误杀了,
省略掉中间拆的其他东西吧,整的很蛋疼 懒得写了,直接看图吧

故障为背面一颗小电容短了 阻值为4欧 拆掉

阻值正常为450
是3V的一组电压

最后说说现在坑爹 的BIOS
这个换完桥找BIOS ,论坛下了两个一个说是原厂  一个说是淘宝10块买的,刷完都不亮,版号型号全对应,坑的一P,这样下多少分都顶不住啊!!!
只得搜下ME版本自己合了,也上传了!

网友A:
我修的笔记本也基本很多都是小电容坏的 这些电容这样爱坏也不知能否改良一下

网友:
这颗电容是哪个位置的?

网友:
以前碰见过这个机器 最后没搞好 ,,

网友:
一颗电容搞死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修的笔记本也基本很多都是小电容坏的 这些电容这样爱坏也不知能否改良一下

改良了难道打算回去种地?

网友:
樓主雖然沒細說,但可想而知,為找出這個電容故障點花了不少精力。
請問樓主,是否在主板上電檢測時,該電容發熱才發現的?

网友:
嘿嘿,这事儿有点郁闷了,我也有差点误杀的时候,正常

网友: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一颗电容差点搞死人 。

网友:
现在论坛的BIOS文件都不可靠,赚积分不易啊

网友:
乱上传些没用的东西的掉毛要举报,以免浪费别人保贵时间

网友:
很多bios 都不是原厂的  只是合成的!!!!!

网友:
为什么不打下阻值,或者先烧鸡试试呢。

网友:
这贴,编辑的好用心,谢谢分享!就是文字段落有点少,建议楼主重复加工

网友:
谢谢楼主的经验了

网友:
细心的重要性  哥  看了您的帖子也学习到了   不少东西   谢谢分享

网友:
阻止要先试试

网友B:
有时候就是找不到该死的小电容      BIOS   也常常找一堆版本刷..........心超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时候就是找不到该死的小电容      BIOS   也常常找一堆版本刷..........心超累                          ...

是的,我这也是打了所有电容阻值出来的

网友:
楼主真的很细心啊 佩服 还是技术好的原因 换做是我  修完桥 就直接换板了

网友:
恩,类似问题碰到过

网友C:
楼主真的很细心啊 换做是我 修完桥 就直接换板了
hangvr2012
换 了 2个桥还不好 不甘心啊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真的很细心啊 换做是我 修完桥 就直接换板了
换 了 2个桥还不好 不甘心啊

网友:
笔记本也基本很多都是小电容坏的 ,这些电容这样爱坏,真不好搞

网友:
为什么不把原来的桥装上,bios不用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