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P不读卡,改电阻维修

楼主(2019-05-08):
故障机:6P不读卡
维修思路:要读卡,必须先检测到卡插入

维修思路:正常的手机,这个地方应该有1.8V。这个电压是由基带电源发出的。

维修过程:测量这个脚对地,正常。但是电压只有0.1V。

电路看得出,这个脚位通过电阻R3601-RF,到基带电源和基带CPU。
测量这个电阻,一端有1.8V,一个0。
阻值原先是10k,
现在我故意改成0.1k,再测试。发现一端已经变成1.4V
维修结果:开机装卡测试,可以了!

网友A:
我记得你这种不用改,硬盘旁边的SIM卡供电绿波电容扣掉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你这种不用改,硬盘旁边的SIM卡供电绿波电容扣掉就行了

已经扣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