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平台服务器主板不通电维修

楼主(2019-05-08):
1、测试所有阻抗正常,3.3V待机电压OK;
2、示波器测量32.768KHZ晶振波形正常;
3、测量BMC芯片1.5V、1.25V工作电压OK,测量PWRBTN有正常的3.3V;
4、取出CMOS电池清除CMOS无效,依旧不通电;
5、查看电路图PCH芯片在待机状态需要一个1.05V_ASW电压,测量L2位置无电压;
6、量L2对地阻抗正常,量U2芯片的1脚EN无高电平,
     查看原理图此信号由PCH发出的SLP_A信号再由MOS管转换加到U4的第1脚;
7、查询时序图,在此前的工作条件,测RSMRST正常,测SUSCLK有电压无波形;
8、正常条件下32.768KHZ晶振起振这个信号也会有正常的波形;前面测32.768KHZ晶振已起振;
9、判定为PCH芯片不良,更换PCH后开机测试正常。

网友:
PCH芯片不良,导致主板不通电  。。。。

网友A:
维修思路清晰,应该是有很深的经验,老司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维修思路清晰,应该是有很深的经验,老司机。

老兄谬赞  这个是比较简单的,也有很多不会修

网友:
理论扎实,手工扎实,说干桥就干桥,膜拜大佬。

网友(2019-06-10):
这种板子 哪里来的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