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MACPRO A1481 820-3637-a 苹果垃圾桶求助点位图纸

楼主(2019-05-08):
这机器听客户描述放在家里几个月没用在使用就不显示了,现在按开关指示灯亮10秒就灭了,BIOS刷过一样,取掉内存没有报警声音,全部拆开过没有任何地方进过水,包括底下的小板。坛子里面的朋友有没有点位图纸放出来,或者有过维修这款机器经验的老哥指教指教。谢谢

网友:
这玩意 少见                                 没啥资料可提供的咯

网友:
没有自检报警声音则证明上电时序还没有到自检,查自检前面的条件即可(CPU 供电、时钟、复位)

网友:
直接就是见都没见过

网友:
    垃圾桶一体机这种少见,可能么图纸,不好修  。。。

网友:
内存拆掉还会不会关机?修过几台都是内存插拔下就好了,问题是否和你的一样就不记得了
垃圾桶是美国制造,图纸点位弄不到

网友A:
这高端货资料肯定找不到的!

H55
乔布什 老哥,都没办法了,哈哈

网友:
好几万的垃圾桶啊

网友:
从未见过这么高级的垃圾桶

网友:
闲暇时间可以研究研究,高级稀有货值得

网友:
好高级的货呀。从来没有 接到过 这机器。有机会一定好好研究研究

网友:
这个垃圾我也是才见过一次但仅仅是完全拆开又装好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高端货资料肯定找不到的!

哈哈

网友:
垃圾桶 有图纸吗? 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高端货资料肯定找不到的!

爱莫能助了!不是老乔的时代了

网友:
加个好友,下次有机会还有问题能请教吗

网友(2019-06-24):
问题是什么啊

网友:
我的Mac pro 也出现同样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