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710S-13ISK 开机大写灯常亮无显示

楼主(2019-05-08):
联想710S-13ISK 开机大写灯常亮无显示,(不跑码那种)不下载了两个原厂的刷了一个样。论坛有兄弟也遇到了,不知道解决没有

网友:
   联想710S-13ISK查下待机供电是否正常  。。。。。

网友:
不一定是BIOS问题的

网友:
                             这么奇葩的问题

网友:
电流多少?测过电压了没有,这怎么回答你哦,什么问题都不知道就刷BIOS

网友:
EC程序不对吧?换个写好程序的EC试

网友:
开机无显仅仅是刷BIOS,我也不好说了,BIOS刷了没用,你测各路供电和信号啊,还屏检查有没有坏,等现成的通病是等不来的,如果是各路供电和信号不会查的,老老实实再回炉学习学习!

网友:
看一下屏幕对不对,有没有暗屏

网友:
重插屏线

网友:
插下屏幕端排线就OK

网友(点评):
插拔主板的屏线接口无效,,拆b壳,虽然屏幕拆不了,把屏幕的接口线往里面挤,再开机屏幕就亮了,几百大洋到手

网友:
屏线口松动,拆开插拔

网友:
BIOS 问题的吧   换芯片试一试。。。。。。。。。。。。。。。。。。。。。

网友:
先看看全板供电有没有。。。。。。。。。。。

网友(2019-07-04):
楼主的机器好了吗,我也遇到同样现象的机器了

网友:
首先看看外接是否显示进桌面,再查屏线接口信号及产生的电压,再考虑显卡。但新款机器也有遇见机器开启,不显示的。

网友: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解决了没有

网友:
复位产生了没

网友:
遇到2台这款机器这个问题了。。

网友:
电压都正常吗,这款IO是不是带程序的,

网友:
找人合成,还有这机器屏线爱坏

网友:
修机没有捷径的,还是老老实实打打满板电压。如果太懒,直接看屏接口 屏供电出来没。简单粗暴。万变不离其宗,供电,时钟,复位 BIOS程序。 这几个逃不掉的。。

网友(2019-08-06):
插拔主板的屏线接口无效,,拆b壳,虽然屏幕拆不了,把屏幕的接口线往里面挤,再开机屏幕就亮了,几百大洋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