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A1706大进水多故障维修

楼主(2019-05-08):
           机器型号:17款苹果A1706
          板号:820-00923-A            外面一帅哥送过来的说是在外面出差一杯水倒进键盘几天了现在插上电源没有反应,让尽量早点修好有资料还要急用,登记好打发走人
         客户走后,看了下此机使用TYPE-C接口我这边用普通的TYPE-C用不了,只能用原装电源维修所以看不到电流,拆开机看了下进水主要进在背面CPU供电 BIOS那边正面就是电池接口WIFI模块进了点水不是太严重洗刷刷处理好,再通电测量只有VCCSA,CPU,VCCGT没有(用A1706 820-00239-08图纸点位基本一样)VCCSA这个供电芯片周边没进水,VCCSA供电芯片供电开启,反馈什么的都正常,只有PWM没有电压,PWM由CPU供电IC控制, CPU供电这边进过水重点排查,问题很简单CPU供电IC的主供电前面一个电阻腐蚀了直接拆掉飞线,再通电VCCSA,VCORE都已经出来了,集显供电苹果的板子好多都进桌面了还是0V这个不管他,小装一下接上屏显示一个电池充电的标志,再接上电池苹果LOGO已经出来了,以为这样就好了,但是痛苦的事在后面呢。装好后左风扇狂转噪音很大,右风扇偶尔转一下,触控键盘全都不好用,触控条只有ESC亮其它也不显示,因为进过水所以怀疑这一系列问题是键盘进水导致的,查了下这个键盘要300块钱以前也没换过,和客户沟通过后同意维修更换,拆掉原键盘看了下确实是进水了,就订了一个键盘,第二天键盘到了换好后试了下结果问题还是一样瞬间感觉头大,因为进过水感觉可能主板还有问题但是键盘触控接口和EC这边都没有进水,测量各供电阻值也是正常的,发现键盘接口和触控接口信号连在一起然后再通往EC测了下线路并没有问题。再次拆开触控板用放大镜仔细观察发现触控板进了一点点水清理干净后触控板可以用了,但是键盘和风扇还是有问题,风扇先不管它,再次仔细打阻值测量工作条件感觉都正常,因为这个机器触控和键盘的信号都是通过J4501触控板接口,再加上触控板进过水决定再订个触控板和排线,隔天收到货装好键盘和触控果然都好用了,但是风扇还是狂转最后发现是 这个Q6050挂掉了,拆掉它把2脚和3脚直连再开机,整个世界都安静了,只有再开几十个网页的时候风扇才会转。            小插曲:维修期间测试的时候各种拆装不小心把开关板排线拉断掉了,可以从独立的开关小板开关上面飞线到J4900第7脚,17款 触控条换起来太麻烦和客户沟通就这样用

网友:
                       真是头疼   修这样的问题

网友A:
不错值得学习!楼主技术很好!这么新款的机子都没见过

网友B:
换键盘 触摸 修板 差不多要收2k 吧

网友:
会修苹果的就是厉害,,,,,,

网友:
学习了技术很好很细心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楼主技术很好!

网友C:
这一台没有八百到一千块都不给他,毛病太多了吧

网友D:
靠,直连温控就不起作用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键盘 触摸 修板 差不多要收2k 吧

你真厉害这都猜的到 客户主要是要资料很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D:
靠,直连温控就不起作用了吧

没问题的1706搞过多台风扇就是这样的

网友D:
能收到二千?这个收费只能说牛X,我们这边没这么好说的客户,你那边人有钱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能收到二千?这个收费只能说牛X,我们这边没这么好说的客户,你那边人有钱

买键盘触控成本就五百块 修这机器差不多花了三天时间 差不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一台没有八百到一千块都不给他,毛病太多了吧

不算我3天人工,键盘和触控成本都要500块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不错值得学习!楼主技术很好!这么新款的机子都没见过

以后会修到的,今年开始17款的就修得越来越多了,以前维修的主力A1466 1465 1502也会越来越少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技术很好。苹果电脑其实不难修的。

网友:
按照新机的售价,维修费2000也不算高呀

网友:
新款的苹果不好修

网友F:
开关排线断了能进系统?????????楼主确定吗

网友:
楼主思路细心,           技术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开关排线断了能进系统?????????楼主确定吗

我当然确定,开关排线和进系统有关系???

网友:
目前还没修过这么新的  好想修啊

网友:
维修思路清晰,对症下药,666,,,,,,,,,,,,

网友:
引用 网友F:
开关排线断了能进系统?????????楼主确定吗

有没有试过开盖自动开机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以后会修到的,今年开始17款的就修得越来越多了,以前维修的主力A1466 1465 1502也会越来越少

像楼主学习!感觉现在修电脑笔修手机来钱慢啊!不知楼主生意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像楼主学习!感觉现在修电脑笔修手机来钱慢啊!不知楼主生意如何?

我打工的,现在修电脑不赚钱啊,生意越来越难做

网友G:
楼主图纸可以分享一下嘛?

网友(2019-06-09):
引用 网友G:
楼主图纸可以分享一下嘛?

论坛大把的。。。。。。。。。。

网友:
q6050是哪个 指点一下

网友:
苹果笔记本。简单问题就会修。太复杂的话也是修不好。楼主的技术还行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已经加分,新款机器分享的更是要奖励和鼓励的。感谢楼主

网友(2019-09-01):
苹果只要有图纸都好修

网友:
开关排线飞线开机没问题,但如果客人较真要指纹你就大件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