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580有希望成为通病,求助

楼主(2019-05-08):
楼主这段时间卖了一波新机华硕a580,8代cpu,结果结果就有几个一样的毛病,显卡玩游戏只有几针,,另外电脑特卡。直接拿去售后换主板,,,话说这个是cpu降频吗,,遇到好几个了但是都在保修所以没修,大神来讨论一下,以后肯定要修到,给点思路

网友:
遇到过固态有问题拖卡电脑的,既然能换主板,估计显卡有问题

网友:
暂时还没有碰到过,先学习了。。。。。。。。。

网友:
                                         还好有保修

网友:
能保就保  不自己动手就不自己动手     。。。。。。。。。。。

网友:
确实反修过几台,而且这个板还缺貨,看来坏了不少

网友:
不会是厂里带出来的毛病吧,这只能换主板了

网友:
还没一到过也不知道修,只有听客服建议减低频率,或者找一下其他版本BIOS刷看

网友:
这全难说,引起CPU降频的也不是一个问题,板子不在手,不好瞎扯。

网友A:
在隔壁家看到的类似机子华硕售后的解决方法:

网友:
THROTTLESTOP  软件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隔壁家看到的类似机子华硕售后的解决方法:

感谢,不过不能通过硬件方法解决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隔壁家看到的类似机子华硕售后的解决方法:

估计如果是他们大量用这种方法说明走硬的 技术难度 成本上考虑相当难不在我们这种的能力范围内了,毕竟人家那些有组织的工程师也不是吃素的还可以为这个问题耗时上月的时间的肯定非我等能比。。

网友:
                         这个我也碰到了,不过还有保修。

网友:
估计显卡有问题

网友:
有希望成为通病吗。。。。。。。。。。。。。。。。。。。。。。

网友:
我遇到过   没搞好  给他自己换新机器去了    装系统卡的遭不住    显卡不也不差    就是华硕的   什么型号的不记得了

网友:
是啊 我也遇到过

网友:
可能是主板通病。也只能看看年数长了过保了才回去研究一下。

网友:
看来肯定是通病了大家都这么说

网友:
没遇到过,帮不了你

网友:
现在的笔记本U大多数都是低电压的。用户都反应慢

网友:
这应该是出厂就有这种隐患,是哪里的问题不好说

网友:
华硕问题一大堆

网友:
在bios锁U电压   降频率   试试 这么新的机器还没遇到过的

网友:
系统问题  还有要下载官网的驱动才行的   我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