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荣耀8x充电故障

楼主(2019-05-08):
故障现象是显示正在充电但是没有充电电流 bq25601充电IC11脚和r1511短线飞线解决。

网友:
消灭零回复

网友A(2019-06-20):
请问楼主是R1511去11脚的走线断了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是R1511去11脚的走线断了嘛?

是的

网友B:
遇见一个荣耀8x,充电正常 电池开机会重启,插充电器不会,请教怎么回事?

网友:
有8x图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遇见一个荣耀8x,充电正常 电池开机会重启,插充电器不会,请教怎么回事?

电池坏了

网友:
谢谢,准备换个电池试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