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借电压,修iphone6前置摄像头不能用

楼主(2019-05-08):
故障机:前置不能拍照,拍照黑屏。

维修思路:查前置摄像头座子对地阻值。
维修过程:J1111的17脚位AP BI FCAM SDA CONN对地短路。

用鑫智造点位图电路图查到,这个17脚通FL1114,再通向了主CPU的。
正常情况下,这个17脚是2.85V
于是尝试借电压。
从指纹座子的J2118的4脚PP3v0 MESA CONN拉线过来。

维修结果:前置可以打开了

网友A:
照相抖动是什么问题,我自己用的一个苹果6是这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照相抖动是什么问题,我自己用的一个苹果6是这样的问题

照相抖动是相机寿命到了,在摄像头旁边放个小磁铁就能解决

网友:
相机抖动,有可能是主板的照相聚焦功能不行,也有可能是相头松了或者相头坏了

网友:
分析的很清晰 谢谢楼主的维修经验

网友:
2.85 稳压管拆掉接根3V主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照相抖动是什么问题,我自己用的一个苹果6是这样的问题

换摄像头

网友:
电脑主板我经常=这样呵呵!!!!!!!!!!!!

网友:
手机BGA脚位看着烟花

网友(2019-06-22):
楼主不是一般人。

网友:
厉害了   不知道修好了吗  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照相抖动是什么问题,我自己用的一个苹果6是这样的问题

吸铁石秒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