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离合成]
首发DELL 15-7580 BIOS

楼主(2019-05-08):
占个首发位置
dell 15-7580 版号 LA-E993P r:1.0  淘宝原机备份合成的bios

注意这个合成bios 刷上反复重启是正常的

老铁们 帮忙加点分 谢谢

dell 15-7580 版号LA-E993P R1.0.rar

6.86 MB, 阅读权限: 100, 下载次数: 448,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A:
给大神支持一下,原厂的不行啊?为什么要BIOS合成?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大神支持一下,原厂的不行啊?为什么要BIOS合成?

机器太新了  没找到原厂的  找人合成的

网友:
楼主厉害,思路很清晰,学习了,高手

网友B:
刷上重启正常的意思是会重启几次然后才正常显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上重启正常的意思是会重启几次然后才正常显示吗?

                   是           的

网友:
关注,等有兄弟用过后看看是否可以用,如果开机慢我帮大家合成。淘宝很多卖家合成现在不好说

网友(2019-08-26):
我的一台机子刷了楼主的亮机慢,想找人合成一个再试一下。

网友:
哪位可以传给我试下,权限不够,下载不了,谢谢我的主板型号是这个,机器型号是G7  7558

网友(2019-11-18):
是呀,权限不够,麻烦大楼主把权限改一下可以不,多谢多谢

网友C(2020-03-28):
查看不是初始状态啊.应该不能秒亮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看不是初始状态啊.应该不能秒亮机.

淘宝合成的  我的反正是秒亮

网友(2020-07-31):
楼主是什么故障了。刷BIOS. 我的是不触发,不知道是不是BIOS的问题

网友:
大短路 修完现在无限重启

网友(2021-02-20):
下载权限这么高,下个锤子

网友(2021-08-14):
下载权限这么高,不能下

网友D(2021-12-24):
测试每次42秒亮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测试每次42秒亮机

要合成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