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 炫龙 A40L 3.3V短路 修的想吐血

楼主(2019-05-08):
机型:神舟 炫龙 A40L
板号:DAOTWSMB6E0 REV:E
故障:不触发

   此机一拆开,发现有明显的烧毁痕迹,查图纸是pu10 3.3v这一路。芯片的1、14脚铜皮都烧没了,取下芯片测PL19,短路 测PL23 也是短路。烧鸡 桥发烫,这下桥也挂了。先处理好焊盘,换上一个芯片(还好有料板)图中是处理好之后的。 接着换个桥,通电 电流立马定到0.08a,还是哪里有短路,以为是芯片引脚没处理好,取下来重新焊一遍,结果还是一样。那就测吧,既然3.3v这一路烧的这么厉害,那就挨个儿测芯片的各引脚,当测得4,6脚时阻值为0,4脚是hwpg信号,6脚是线性3vpcu。   追查这些去往了很多芯片,那就一个一个拆,当拆掉pu4这里时不短了,hwpg这一路排查掉了。6脚这里 烧机 摸到ec剧烫,ec也挂了。 换掉所有烧坏的元件,再次上电,电流表显示0.08,还是一样。再测,测得pl19时,发现阻值只有80多,之前大意了,换上芯片后只测了有无短路,没有看阻值。那就烧机吧,摸到u10门电路 有点烫,取下 阻值正常。u10也挂了 换上一个。
   这下想换了这么多芯片,应该是好了吧。可结果总是无情的打着你的脸。怀着忐忑的心 上电,咦...电流0.01 待机电流正常了,不短了,那就触发试下。触发 电流上到0.03 掉了。MD 还有毛病,我还就不信了,前面这么多坎儿都过了,不能在这放弃了。开机电流0.03,还得按不触发来修,这个电流肯定板上各大电感都没出电压。在论坛上搜下4代的时序图 对照时序图,测得前面的1234项都正常,第5项vccsus3_3 这里电压只有0.35。来到图纸中改名+3V_DEEP_SUS,追查来源到q66,测得q66的D G级导通了,换掉此三极管,vccsus3_3产生。再次上电触发,还是会掉。可这次不一样了,电流有时上到了0.05有时0.1并且开关板上的灯也亮了,嗯 不错,胜利越来越近了。    这个电流应该板上各大电感都出了,量一下各大电感 果然有一瞬间的电压。开机掉电有很多种原因,想到之前饼哥讲的掉电断PG,让电流定下来,在慢慢查。那我也就断PG吧 ,搜索HWPG来到pd12汇总为DDR_VR_PWRGD转而来到u7, 也就是说只要断开u7电流就会定。那就拆掉u7吧,再次上电,电流竟跑起来了。终于 终于 胜利了。别提我当时的心情多么的喜悦了,换掉u7 开机  电流一路小跑,亮机。还是有点瑕疵 ,开机慢,因为换过桥。把桥bios读出来 找到me版本在论坛上搜索对应的me用HEX软件把纯净me替换到原bios 中。 ok  开机快了 。此机 修复。

总结:此机的3.3v短路烧毁了与之相连电路的各个元件,下次遇到这样的现象要注意。

最后附上此机的开机快bios给到有需要的人 神舟 A40L 开机快

网友:
这技术真是厉害,勇往直前,谢谢分享

网友A:
告诉我用了多久    我好放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告诉我用了多久    我好放弃,,,

                        1整天

网友:
老司机你怎么有这么详细的资料?

网友B:
我想问问,这电脑修这样能收多少钱,貌似我收300都嫌贵不修

网友C:
虽然说换的元件不少,但能坚持也不错,个人认为不管花了多少时间精力,能修好除了成就感,还需要有职业使命感,哪可能全是通病秒杀的故障,很多时候不能用直接收入来衡量值不值,过程也是种收获,

网友:
引用 网友C:
虽然说换的元件不少,但能坚持也不错,个人认为不管花了多少时间精力,能修好除了成就感,还需要有职业使命 ...

               老铁,扎心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想问问,这电脑修这样能收多少钱,貌似我收300都嫌贵不修

那得看你怎么跟客户沟通了,有时我修机,不为钱,就为了技术。:  哈哈 膨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得看你怎么跟客户沟通了,有时我修机,不为钱,就为了技术。:  哈哈 膨胀了

飘了  真飘了

网友E:
你是真的有耐心,搁我早就放弃了,好不好修就不说了,但是就这个时间来说,抛开其他的不说,我就想问你一个特别有技术性的问题,这个收了多少钱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是真的有耐心,搁我早就放弃了,好不好修就不说了,但是就这个时间来说,抛开其他的不说,我就想问你一个 ...

                    报了一个换板的价格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报了一个换板的价格

客户能接受就好                               主板稳定就行

网友:
楼主厉害,维修过程曲折,还软硬都搞

网友:
请问楼主图纸中的PR119是装了还是短接 还是没装?

网友(2019-07-26):
扎实的功底。谢谢大师的分享。学习了。

网友:
哇    一般人早放弃了吧   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