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706 不开机 求各路大神指点迷津 。。。。。

楼主(2019-05-08):
       客户笔记本   A1706   板号:820-00923-A   主板轻微进水      测量各大电感阻值  无明显短路、断路。    进水的地方就不多说了  都处理过了  直接进入正题  我想求助地方:此机裸板上电0.10 不动,测电感电压:如图--    小白很少修苹果  像这种保护隔离电路的  还是第一次修到 ,也不知道公共点的电压对不对。   我暂且相信它是对的。
            然后我根据黄老师的触发时序图(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45029-1-1.html  ) 查到PP3V3_S4、PM_SLP_S4_L无电压,追查上一级发现PP3V3_S4由U8203产生   U8203 VDD 3.3V   ON 无电压  电阻R8209前后无电压, PM_SLP_S5_L来自CPU.
      小白想问  CPU要发出  PM_SLP_S5_L 信号 必需满足哪组供电和哪些条件才行。 还请各路大神不吝赐教!!!!
      下面是CPU PDF:

网友:
rtc,rtcrst,srtcrst,lid,rsmrst,ec供电,ec复位,ec是否收到触发信号,ec是否转出pwrbtn给桥,桥待机,桥触发的几大条件,最后,条件都满足,就是不发出slp信号,就怀疑桥是不是好的,老师是这么教的,加油兄弟,祝早日出结果

网友:
还是查进水部分问题吧,笔记本保护隔离 待机部分每家不一样,但是触发上电时序都是一样的,苹果的只是命名不同罢了

网友A:
进水的地方怎能忽略呢,这应是重点检查部位,关于时序感觉你还是多背几遍,估计没理解透

网友:
还有你只是看了黄老师的贴子吧,有没有加入远程课程呢,这个仅仅看时序就能理解整个触发上电过程,就要看你的基础怎么样了,S5一般在PWRBTN#之后就出了,触发后不出有两种情况,一是桥坏(有的是集成在CPU里)二是后面连S5的地方有问题,

网友B:
公共点13V是正常的 兄弟这种TYPEC的机器怎么看电流啊我店里买的普通TYPEC维修电源头没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水的地方怎能忽略呢,这应是重点检查部位,关于时序感觉你还是多背几遍,估计没理解透

     谢谢朋友的回复      进水的地方忽略并不是说我没有管它,  而是进水的地方与CPU这块的电路没有太大的联系,进水地方就是几个滤波电容引脚腐蚀没了  ,  没有断线 ,没有短路,都处理过了。 这个是我书写的错误,不好意思。
     我没加入过远程,我是通过论坛学习与平时一点点的积累,对于高手来说,我就是个“二把刀”的人物。
     再次感谢您的指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公共点13V是正常的 兄弟这种TYPEC的机器怎么看电流啊我店里买的普通TYPEC维修电源头没有用

    朋友   我的也是淘宝买的电源头     这款机器的电流跳变与其它机器都是一样的   不过我犯过一个错误就是背板上标的20V, 而机器实际的电源输入应该是5V。  输入20V的话是没有电流的。  不知道你是不是跟我一样的情况。   不过谢谢朋友的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朋友   我的也是淘宝买的电源头     这款机器的电流跳变与其它机器都是一样的   不过我犯过一个错误 ...

谢谢指点,下次我接个5V试试,背板显示的是没错的,苹果的TYPE-C是5-20V的充电器都可以

网友:
调试这种先把稳压电源调到5v 插上电脑后 再改成20v

网友:
楼主图纸可以分享一下嘛??

网友:
16年以后的苹果能修好的都是大佬

网友:
这个机我还不会修呀,要慢慢研究才行呀

网友(2019-07-21):
碰到一个一样的问题,不出CPU电压,楼主这个问题搞定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