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2000 nm-273 无显示电流0.3 无cpu电压

楼主(2019-05-08):
联想v2000 nm-273 开机无显示电流0.3 有时上到0.4-0.5 ,测电感pl705,无电压,其他各电感主供电都正常 ,因为这个电感在显卡旁边一开始我还以为是显卡供电电感,后来仔细看了看是cpu供电电感。因为这款机器没图纸 这次能修好也是参考论坛里的一个帖子那个帖子只说了结果没写过程 我这次把过程详细写下。pl705 cpu电压无发出,查cpu工作条件pu909  81172 为cpu供电芯片,

15脚vcc 正常为5v 实测只有1.05v,pvcc 21脚 正常也是5v 现在也是1.05v ,通常这个5v都是由二级电压转换过来的 ,用万用表测 发现该电压来自q23,q23一端有5v,另一端为1.05v,g极控制脚为0 正常应该是大于8v的 高电压,查该电压由二级电压控制电路q25和两个电阻( 电阻主板没标注位号)控制,负责高电平的电阻无电压,

查该电压来自pq202 s极,pq202d极为19v s极为0,测s极对地短路,把pj201节点短开测还短路,和s极连接的只有一个电容,把这个电容拆了 再测不短路了。通电测s极电压为3v,d极19v,pq202 g极控制脚3.3v为高电平正常,看来是pq202坏了,导致19v电压过不来

在料板上找个n沟道管换好测试,s极为19v ,再次触发电路上去了 到0.9a 有波动 上屏亮机,像这种没图纸的机器还的靠经验 ,没图纸不知道从哪里下手。再次感谢论里那位分享经验的朋友!

网友:
无图纸,这线跑得666

网友:
今天唔到一台掉电的,查了很久都没有头绪,过来看看别的!

网友:
这一波追的不错,虽然有前人为你提供了参考,但追信号的过程完全是你的,回头电脑端给你加分支持。

网友:
这板有图纸的吧  我都收藏得有

网友:
能无私分享结果还加过程的老师傅都必须要点赞!

网友:
楼主不是n沟道,应该是p沟道吧?。。。。。。。

网友:
联想v2000 nm-273 无显示电流0.3 无cpu电压,楼主不是n沟道,应该是p沟道吧?

网友:
楼主不是n沟道,应该是p沟道吧?

网友:
仁宝采用的驱动电压19V转19V常用设计;P管才对

网友(2019-07-18):
pl705 就是显卡供电

网友(2019-08-20):
不好意思是我搞错了 是p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