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M-F PLUS 触发掉电

楼主(2019-05-08):
客户拿过来加电源测试触发瞬间主板背灯闪一下就掉电了,再点还是一样,拔掉CPU供电拔掉触发还是一样触发掉电,初步判断不是短路以前遇到的触发掉电问题大部分都是Io附近的问题。于是加焊IO结果问题依旧,于是直接短接绿线看有无异常结果一摸CPU热了插VGA线竟然亮了,如果这样的话应该是绿线断线等有关问题,万能表测发现从绿线到IO没有断线,这种问题以前经常遇到只有两种可能一个就是IO坏了第二种就是电阻有可能出现问题,IO坏了这个板子就没有修的价值了!先干电阻,特别是连接绿线电路的电阻,果然发与绿线相关的3个电阻,先加焊试一下,结果直接出发上电亮机!《由于同样阻值不太好找所以只加焊没有去换!》配图!

网友A:
有点经验,知道找绿线,新手就不怎么垫了,搞EC不一定好

网友:
这故障确实需要经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点经验,知道找绿线,新手就不怎么垫了,搞EC不一定好

这有EC吗???

网友:
IO还是比较好修的吧,主要是查线路难。

网友:
定位准,解决问题也是杠杆的。.....................

网友:
EC还是好换,价格也不贵

网友B:
板上这么多电阻你怎么知道是哪个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板上这么多电阻你怎么知道是哪个电阻,?

短接绿线能亮机问题肯定出在绿线上.发现问题的电阻也在绿线上!

网友:
io和ec是一样的吗,只不过一个是台式机一个是笔记本电脑。

网友C:
这个板还真不好修,我这里有三个都触发掉电,还没有量出什么问题

网友:
台式机电阻出问题的多

网友D:
触发掉电是个通病  ,    ,我这11片板  修的不是这个问题,
你这个返修了吗

网友:
这机器都是网吧机                                 ·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板还真不好修,我这里有三个都触发掉电,还没有量出什么问题

或许有些靠图纸电路图能修出但那太需要时间和精力,主板价格低收不到多少维修费不值得!根据经验能快速判断可能出现的故障一一去测试解决的盲修或许是最好的办法!

网友:
华硕B85M-F PLUS,连接绿线电路的电阻问题 。。。加焊叻一下触发亮机 。。学习叻 。。。

网友:
引用 网友D:
触发掉电是个通病  ,    ,我这11片板  修的不是这个问题,
你这个返修了吗

没有返修我自己做系统测试了大概两天客户拿走也有一段时间了应该是修好了!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这个故障一般不容易想到。 以为是电压方面出的问题。

网友:
单单加焊估计返修概率很大

网友:
楼主。现在那边修板子一片修多少钱。我也是接同行的活在做。

网友:
加焊电阻就正常会不会是电阻漏电?如果变质加焊好了估计也会再变质吧,不过顶楼主,现在的行情是在没那经理去折腾。能过一个月就OK了。除非价格给上去。

网友:
我记得华硕PSON线上有个排阻跟你这个差不多,通病

网友:
开机不触发,思路说的很清晰,值得学习了。。。。。。。。。。。。。。。。

网友:
可以画张草图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