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Y430P掉电 电池开机正常 通病

楼主(2019-05-09):
版号NM-A031   故障现象是   有时候一天掉电        用电池一切正常       充电芯片的6脚ACDET  外接 PC304电容漏电      造成5脚ACOK没有输出   这个机子故障不难  难得是你要插上电源等一整天  或者要十多个小时   或几天都不出问题      6脚ACDET  分压后的电压 是2.7 或2.8V左右  PC304漏电 电压只是拉低到2.3到2.4V    希望能帮到大家

网友:
谢谢无私分享,虽然只是一个小电容,但能分享原因及具体位置,值得点赞!

网友:
不要这个电容行不行,会造成什么影响

网友:
用电池工作正常,用外接电源就掉电,知道了去检测ACDET 电压是否正常!谢谢啦,又学到一个知识点

网友:
这是个通病了。不要这个电容也行得。我经常拆掉他的

网友:
外接电源就掉电,知道了去检测ACDET 电压是否正常,學習了謝謝

网友:
最烦这种时好时坏的机子,要等它出问题,有时候几个小时,几天都有可能

网友:
这种一下好,一下不行最难修了

网友:
非常典型的适配器检测电路故障。

网友:
原来是这样,谢谢楼主

网友:
我去  通病啊  我记下了

网友:
是的,是典型的适配器检测电路ACDET问题,不过要排查问题还要等待时间来查,没出问题时还不好判定

网友:
发神经的机子最难搞,时好时坏。开得起来一天怎么用都没事。学习了感谢呀

网友:
电容漏电   第一次见  感谢楼主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要是查起来还真是有难度

网友:
谢谢楼主无私的奉献 哈哈 又学到一招

网友:
通病贴 加分

网友:
这个电容最好装上去吧。

网友:
希望可以遇到

网友:
先收藏了,谢谢楼主的案例分享。

网友(2019-11-23):
谢谢楼主分享,刚遇到一个掉电的。试试看

网友:
学习了,还没遇到过这个通病

网友:
非常不错的经验……

网友:
这种问题最折磨人了,

网友:
就是电容坏了????????

网友:
电压漏电,感觉不是通病把!

网友:
非常典型的故障,不过是不是通病有待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