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求助,6p闪光灯拍照,照片比较黑

楼主(2019-05-09):
打开闪光灯拍照,闪光灯也闪,但是成像前,闪光灯会提前关了,导致照片都偏黑,无从下手,大神请指点一下
求助

网友:
后摄和闪光灯共用的i2c查一下

网友:
螺丝孔检查一下,没问题就换闪光灯Ic

网友:
换过闪光芯片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