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数据丢失

楼主(2019-05-09):
硬盘突然数据全没了,pe下disk分区软件显示全盘空闲没有分区。我的电脑里没有分区。用搜索分区搜到的是很久以前的分区。重新插拔准备再次进入直接搜索不到硬盘了。是不是彻底挂了

网友A:
要数据还是有希望的 不过要专业人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数据还是有希望的 不过要专业人员了

第一次我用pe里的disk分区工具搜索分区,搜到了很久以前的分区  但是没有系统。我把硬盘拔下来又重复之前操作,结果硬盘检测不到了BIOS里也没有了   是不是就彻底废了  硬盘之前就有些坏道

网友:
要是不要数据的话,这硬盘就废了,要数据的话就找专业数据恢复的吧

网友:
找专业人士弄吧,毕竟数据是无价的。。

网友:
建议自己不要瞎弄,好多数据之所以恢复不了就是因为人为造成的二次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