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地学员Lz57主板维修一例

楼主(2019-05-09):
Lz57主板维修一例

不知不觉在迅维实地学习已经快一个半月了,这期间在黄鑫船黄老师的带领下学到了很多的知识,同时也深感自己知识储备的不足,如果说主板维修的深度是马里亚海沟的话,可能我现在还在某个不知名的水沟上面飘着,还有海量的知识需要学习,不过现在也算是稍稍入了一点门了,现将今天维修的lz57主板维修经过贴出来,过程中有什么不足或者走了弯路的地方希望各位前辈指点一二。

1.    首先拿到主板,按照惯例需要仔细检查一遍主板是否有缺件,腐蚀,明显烧焦的地方。但我这片主板的故障是由黄老师造出来的,而且我也希望自己能通过查找电路找到故障,所以这一步跳过。

2.   接着在上电前打各大电感的阻值,没有发现异常。

3.     那么就正式上电,上电后发现电流明显偏大,达到了0.03A,3/5v电感前端也是波形出来瞬间就没了(这一步忘了拍照),我就由于惯性思维以为是某处有短路,就开始查短路。结果就在这里犯了一个错误,导致浪费了很多时间。

4.    因为现在还在S5状态,所以提到短路首先想到的是待机电路。拆除3/5v上管以后,故障表现依旧,判断可能是3/5v线性短路,拆掉芯片打对地值,对地值正常,顿时一脸蒙蔽,以为待机芯片坏掉了,在我思考要不要换芯片时,不死心的测量了一下公共点电压,发现只有18.3v,瞬间醒悟,这是假公共点,大电流可能是因为这个故障,紧接着测量保护隔离管(p沟道mos管)的导通条件,G极电压为18.3v,,这个mos管没有导通。接着查图寻找故障的产生原因。

      查图可知PU4001要导通,PR4002和PR4003要形成串联分压,要形成串联分压ACOK这个信号要为高电平。

5.    经测量     ACOK为低电平,那么就要查这个信号为什么没有产生。

这个信号是由pu4003的第13脚提供的,那么就要查询这个芯片的工作条件

6.    在测量DCIN(芯片供电)时,发现没有供电,经查发现是PD4001缺件引起的

补件以后待机电流正常,且已经可以触发

(本来在上电后第一个要测量的就是公共点电压,而我却因为电流的迷惑以为是微短,没有第一时间测量公共点,走了很多弯路,浪费了很多时间。)

7.    触发以后电流并没有跑上去,于是开始测量各大电感的电压是否出来,测到PL4801时发现这个电感的电压并没有出来

经查图这个电感产生的是管家供电,由PU4801控制产生,示波器测量上管g极完全无波形,判断PU4801没有正常工作,查询PU4801芯片工作条件

测量发现芯片二脚无供电,但九脚有供电,判断是可能是PR4801的问题,寻找后发现PR4801缺件(这个电阻位置是真的难找),补上后管家供电正常

8.    供电正常后装上cpu和内存,上电,测量cpu供电,发现cpu集显供电无

9.    根据硬启动时序可知cpu集显供电是在跑码过内存以后发出的,测量内存的SMBUS波形(200.202脚)判断是否已经开始自检跑码

10.    有SMBUS波形,说明已经开始自检跑码,且桥已经开始抓取内存

根据内存重要信号动作顺序:供电——ODT——SMBUS——CKE#——DRAMRST#——WE#   为参考,测量内存复位DRAMRST#(30脚)。发现并无高低高跳变。判断自检档内存。

11.    在经历换内存,换插槽无效后,测量CKE#(73,74脚)时钟开启信号发现也没有,判断内存工作条件没有满足,在各个供电都正常的情况下,测量内存供电的PG信号

经测发现VDDPWRGOOD信号为低电平,正常应为高电平,查询其来源发现是由u3701产生的(1脚2脚均为高电平时输出高电平,可看作一个与门。)经测量发现二脚为低电平,追查后发现R3724缺件

补件后内存复位已经出来

此时再测量CPU集显供电已经正常,上电后正常亮机。

网友:
杨大神牛逼。   看了杨大神的帖子,我腰不酸了,腿不痛了,学校的四层楼都能一口气爬上来了。

网友:
杨大神牛逼,杨大神威武。杨大神威武牛逼,杨大神去楼道。

网友:
杨大神牛逼.快带我一起飞.....

网友:
这个是不是老师给你们做的故障考验你们的

网友:
这个应该就是船长创造的问题给学员维修的案例

网友:
虽然是学员,但是对上电时序蛮了解的?

网友:
测量发现芯片二脚无供电,但九脚有供电,判断是可能是PR4801的问题,寻找后发现PR4801缺件(这个电阻位置是真的难找),补上后管家供电正常

网友A:
什么是管家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是管家供电?

vccsa(1.05v),inter二三代CPU需要的一个供电

网友:
我修到过触发0.3掉电,桥已输出DRAMPWROK但没有去读BIOS,换桥好了。楼主这个没有DRAMPWROK竟然还可以跑码。给我修估计是会怀疑人生。最多我可能会查一下VDDQ

网友:
我就以为没有DRAMPWROK是不读BIOS的

网友:
楼主技术高  ......厉害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是管家供电?

不好意思说错了,管家供电是0.85v

网友B:
船长做手脚没有老肖做手脚厉害。老肖老师埋线搞死人了。但是有这个水平已经不错了。现在在外面修机器跟在学校修机器不一样套路太深了。完全不按照时序出牌的。蛋疼。而且还有很多没有图纸没有点位的蛋疼东西。努力吧。基础很重要的。现在外面主修6.7.8系列的板,其他的不好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船长做手脚没有老肖做手脚厉害。老肖老师埋线搞死人了。但是有这个水平已经不错了。现在在外面修机器跟在学 ...

外面套路很深吗,你这么一说我有点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外面套路很深吗,你这么一说我有点慌啊

套路的确是很深。更何况做维修这行。你自己应该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外面套路很深吗,你这么一说我有点慌啊

按照外面好多技工的手段,拆出板子后先赌他三板斧,干个桥再说,老师知道后会不会吐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