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550 不开机简单维修

楼主(2019-05-09):
   联想Y550  客户拿来说电脑开了一夜未关机  第二天就不开机了 拆机 看主板未修过  按不开机时序查
接可调电源     待机0.012   按开机 触发有反映 电流到了0.026 说明EC有动作  第一想到的是南桥  查PWRBTN 按开机有高低高的跳变  说明EC工作正常  南桥收到这个信号 会发出 SLP S3  S4 给EC  测EC 还是0V    判断南桥问题  直接用风枪加热后按开机有反应了电流到了1.3   直接南桥重植  试机开机电流到了1.3又跳回0.4  看到CPU的 NEC大电容 直接换掉  再试  电流正常点亮  至此修复

网友A:
有电桥就可以较方便的判断电容好坏了

网友B:
简单明了,确实不错。南桥必须重植吗?只加焊可不可以?

网友:
直接换电容有根据嘛

网友:
电容短路了你把人家南桥也拆了,还好意思说出来

网友:
这种南桥现在换得少了。一年都没换几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电桥就可以较方便的判断电容好坏了

请赐教,怎么用电桥啊,是在路测试吗

网友:
楼主厉害,思路很清晰,学习了,高手

网友:
简洁明了,易懂......................

网友:
高手就是不一样呀太牛了简单明了

网友:
桥虚焊很正常

网友:
支持支持,绝对好东西  学习经验受教了

网友:
这种古董电脑保价100客户能不能接受啊

网友:
不错这么老的还在修给双击啊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简单明了,确实不错。南桥必须重植吗?只加焊可不可以?

重植稳定些............................

网友:
简单明了,确实不错。南桥必须重植吗?只加焊可不可以?///

网友:
好老的本子了,换个主板也没多钱!!

网友:
这个南桥置球很好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