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B85M-D2V-SI REV 3.0 不触发通病 不跑码维修

楼主(2019-05-09):
网吧来了几块  GA-B85M-D2V-SI REV 3.0 ,一块3VSB短路,南桥坏;  另三块不触发。开关 晶振  CMOS都正常,只有上电路图,再把RTC 电路测了下都正常,看IO  芯片IT8620E  ,开关到104脚正常,101脚到南桥 3。3V 跳变正常,100脚  S3   3。3V  出来了,  105脚  PSON 0V,  测电源绿线   有2 3V的电压在跳动。 不触发通病就是在这, IO  105脚到绿线不通,图纸标示是直通的,打电阻不通,找不到故障位置,直接飞线。 三张不触发都是这个问题,两张直接点亮,一张飞线后不跑码。  修这张,其他电压  CPU供电都出来了,VR_RDY  有3。3V  到IO  84脚,  IO  61脚到南桥的O_PWROK1 没有电压输出。换了IO不行,这里弄了很长时间,最后对图挨个打电压,测到IO   128脚  IT_AVCC  只有2。5V,本来应该3。3V的,由OQ1   VCC3转换而来,测量G极3V,换OQ1 ,开机嘀嘀声跑码了。

网友:
通病来的呀,论坛已经好多人发了,一般都是在cpu旁到io的地方

网友:
楼主技术高  ......厉害了   .......

网友:
厉害了,这都能搞定:aiqian:c:aiqian:c

网友:
it_avcc是什么信号?

网友:
技嘉io旁边那个地方很容易坏 通病了

网友:
it-vcc是给谁供电的

网友:
技嘉那个地方很容易坏 真是通病啊

网友:
坛子里有类似通病,补线就行,飞线的话比较难看

网友:
高手啊~~要我还真跑不出来。还有楼主这么弄用户没意见啊?

网友:
技嘉的板子很好修。大部分都有图纸。和点位置图看。

网友:
网吧来了几块  GA-B85M-D2V-SI REV 3.0 ,一块3VSB短路,南桥坏-----  我有一块B85M板子,也是待机3VSB短路,对地阻值0,能否说明肯定是桥坏么? 洗耳恭听你对此问题的判断标准

网友:
有图纸很好修的。技嘉的板子。现在4代的主板很多都是绿色线断了。

网友(2019-06-18):
IT_AVCC不正常就没有VRMPWGD,刚修好一块这个问题的板,然后电压出完了还掉电,刷了BIOS才好

网友:
借鉴楼主方法,PSON并没有断线,是那个电容腐蚀了,我也飞了根线,那个角落不好操作啊

网友:
这点小毛病治疗的真丑

网友(2019-07-23):
学习了,正好碰到一个!

网友:
我主要卖技嘉主板为主。技嘉的b85 h81系列就爱断线,经我手上遇到的板子主要是在cpu风扇左下角周边,或是电池座下断线,不知道为什么,就爱在这二处断开。

网友(2019-09-15):
为什么我总搜不出你们所说的到处可见通病

网友:
看来这个板子出 这样问题比较多,,,是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