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6无送话也无录音。

楼主(2019-05-09):
故障机::小六无送话也没有录音

维修思路:先换尾插,再查电路,
维修过程:换了新尾插,还不行。查尾插对地阻值,正常。测量尾插座21脚的PP CODEC MIC BIAS电压正常。
没办法了,拆音频看看。
发现音频的A9掉点

继续看,通往哪里。

是通到镊子指的R0301。
测量一端有阻值,一端没有。
果断拉线,从R0301到A9。装回去大音频。

维修结果:可以录音了,也可以送话

网友:
分析的透彻,苹果都修的这么好,音频掉电都能查出来。

网友:
音频掉点 通病了  有录音就该盘基带部分了

网友:
音频掉点 通病了        666666

网友:
不愧是高手

网友:
通病了  有录音就该盘基带部分了

网友(2019-06-22):
大神级别,我这个电脑的看得是很想进军手机行业了。

网友:
小白上路,学习了

网友A:
打电话无送话也有可能是基带问题

网友:
音频掉电都能查出来,厉害厉害,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电话无送话也有可能是基带问题

没录音的话  基带的可能性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