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TCL MS901主板卡LOGO故障维修案例

楼主(2019-05-09):
TCL MS901主板卡LOGO故障维修案例

  机器型号:TCL MS901

  故障现象:TCL MS901主板卡LOGO

维修方法/过程:

  接到一张淘宝卖家发来的TCL  MS901主板,描述故障是主板卡LOGO,之前在我店里买过一个强制升级包,发现升不进去,完全没有升级动作,软件名U盘之类的都是正确的。

  收到测试发现卡LOGO不能升级,于是准备用控制台输入命令的方式进行升级,连上编程器,打印显示串口关闭,进不了控制台,利用16进制编辑器打开串口,然后插上U盘,控制台下输入cu,升级完成,但还是卡LOGO。

  主板卡LOGO的原因很多,比如EMMC,DDR等。从易到难,首先还是考虑软件,也就是更换EMMC写备份。写完之后发现还是卡LOGO,软件排除,EMMC排除,再找别的原因。于是检测DDR,此机有三片DDR,有负责运行引导程序和负责运行主程序之分,卡LOGO是主程序运行不了,得检测运行主程序的DDR,那到底哪片DDR是运行主程序的呢?根据经验,一般Mstar习惯左侧DDR运行引导程序,顶部DDR运行主程序,于是着手检测顶部DDR。

  由于之前刷机后,开机卡在LOGO处等了几分钟,于是直接检查顶部DDR发现烫手,这就肯定不正常了,也不用测量了直接更换之。

  开机正常运行到主页面了,心里窃喜,搞定了,但是测试播放,网络、声音正常,图像却卡在爱奇艺画面。

  试了用U盘播放也是这样,声音正常。于是恢复出厂设置,无效。下载个新版本的本地升级包升级后,图声都正常,至此,TCL MS901主板卡LOGO故障维修完毕。

本文来自:iFiX爱修

网友:
师傅,我有一台海尔32电视,卡广告界面刷程序后好没过几天又卡广告,又刷好。怎么解决呢,

网友:
这师傅水平已经很专业了,感谢分享!

网友:
高手!学习了。这师傅水平已经很专业了,感谢分享!

网友:
修电脑的师傅维修电视有绝对的优势!

网友:
向这位师傅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