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列通病 华硕A58M-E R2.0不触发 。七彩虹H81M V24无复位维修

楼主(2019-05-09):
最近闲来无事,生意清淡不少于是发帖吧         主板:华硕A58M-E R2.0
         故障:不触发

维修:目测主板无腐蚀烧毁迹象。通电待机灯亮
短接 开关不触发。测量开关,待机都正常。直接
短接绿线,再出发开关可跑马。
到了这里,问题已经很明显了 ,故障就是ATX 16脚
PSON到io的PSON之间的电路开路。
打开点位,跑线后,发现是PR825这个0欧电阻已没了

引脚两边到各自线路都是通的,于是补上,开机OK

再来一列七彩虹的
主板:C.H81M 全固态 V24

故障:无复位
维修:测量内存 桥 1.5PCH CPU均已出。 VCORE的PG也
正常。修道这儿 就有点卡壳了。一般品牌的都有图纸点位
还有查查 脚位啥的。后来想起,以前修过技嘉不出复位,查到

是 3V 5V 12V检测电压 问题。这个会不会也这样呢。
于是,也没去找IO 图纸,就在边上量,发现有一路是5V检测分压出来
1.5v,其余3V 12V分压检测到有2.OV。于是,断开这两电阻,将上面边上 3V的检测电压的滤波电容直接连接。

再次开机,OK完美。

网友:
放大镜下仔细看——楼主好习惯,断开的电阻都一边连在焊盘上!无论是将来追查,还是别人再次检修,都不用考虑前一个师傅究竟是拆了哪些“小芝麻”。高手往往注重细节,佩服啊佩服!!!

网友:
有点位就是好 缺个料都能发现 没点位 懵逼

网友:
断开的RO38和RO07?楼主没跑线路怎么知道是检测电路的。

网友:
分析的很到位   向高手学习了

网友A:
15V和5V才用电阻分压吧,楼主真是高手,没看芯片的PDF就知道那几个脚是电压检测脚,说明楼主对IT8772芯片很熟,我再添下图让一些人更明白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15V和5V才用电阻分压吧,楼主真是高手,没看芯片的PDF就知道那几个脚是电压检测脚,说明楼主对IT8772芯片很 ...

谢谢补充

网友:
引用 网友A:
15V和5V才用电阻分压吧,楼主真是高手,没看芯片的PDF就知道那几个脚是电压检测脚,说明楼主对IT8772芯片很 ...

第一遍看完楼主的帖子,觉得自己是看懂了。
看完您的帖子,发觉其实没看懂。
回头再各自看了一遍——原来两位都是高手中的高手!!!
楼主通过技嘉等大品牌板子的维修经验和电路图,猜测这块板子用的IO也有可能是VIN检测出了问题,就直接从经验脚位的外围入手查;我等小白还是应该通过IO芯片的数据手册入手,锁定可能出问题的脚位。
——以后看帖子,一定要理解别人的检测步骤和维修思路,才是真正的收获。追求所谓的通病,其实会影响修行的提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