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主板 BIOS 如何拆下来

楼主(2019-05-09):
我想用编辑器刷一下我的ACER 591 的主板BIOS 。买了一组夹子,但是好像识别不了,想拆下来试试。但是,笔记本的主板好像是焊接在表面上的,这种没信心拆。不知道有没有大神 指导一下。

网友A:
这个是主板的图,那个 GD公司的 AH1423  25B64 应该就是BIOS 的芯片了。

网友:
若非专业人员建议找专业人员维修吧
也可以联系迅维快修全国连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主板的图,那个 GD公司的 AH1423  25B64 应该就是BIOS 的芯片了。

打火机 一烤,自动会掉的。

网友:
编程夹子据说只能用来刷极少数的某些特定路由上的BIOS,电脑设备99.9%都没法用。

网友:
两个方案比较合适你这个问题:1、直接请师父维修。

网友:
2、找个地方先学习一下,再进行刷BIOS和维修类活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打火机 一烤,自动会掉的。

拿刀翘吧,再用502粘上

网友:
自己动手,毁主板

网友:
路过看看,应该很好拆下来的,焊下来

网友:
有吹枪没有 融化就用磊子夹下赖

网友:
这个还是用风枪吹下来比较保险,温度高点,快速取

网友:
找电烙铁烫下来。不过,你认识BIOS芯片的1脚吗?

网友:
用热风枪和电烙铁都可以取下来!

网友:
一般吹下就下来了~嘴巴靠近点!牛也很喜欢这样呃

网友:
没风枪就用烙铁,2边引脚加点焊油上点锡,两把烙铁同时加热两边,很容易的就下来了。

网友:
肯定要用电烙铁啦,热风枪更好,温度390度左右,如果电烙铁都不会用就不要自己去拆了
你那个闪存型号25B64,25表示25系列的,64除8等于8M容量
而有的主板还带有一个小闪存,官网下的一般是一个整体,还得自己拆分,技术性很高,如果你主板上就这一个闪存的话,你最好下一个同机型上的编程器固件,闪存多大,固件就有多大,别弄错了

网友:
TB五十一个加热风抢,最简陋的那种。直接就吹下来了。

网友:
风枪  加烙铁   !哪里不行  修哪里

网友:
最最简单高效的方法就是,电烙铁拖锡,又快又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