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1005打印机可以正常打印,面板灯不亮,不能复印,按按键没反应,请教一下,谢

楼主(2019-05-09):
HP1005打印机可以正常打印,面板灯不亮,不能复印,按按键没反应,请教一下,谢谢

网友:
看看操作面板的排线有无接触不良

网友:
换主板吧一般都是主板坏,如果有主板就拆一下试试

网友:
先考虑面板排线。或者剪掉一小节,在插进去看看。去过可以显示,就是面板排线氧化了,去过不能复印。不排除是报错扫描12或者20。所以先解决第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