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无正文)

网友(2019-05-10):
来自: 英国 来自 英国
我之前修过一台HP probook 650 G2 的笔记本和你故障差不多,待机电流0.026 , 开机不到一分钟就掉电关机,掉电后无法在开机要拔掉电源几分钟后再插上又可以开机不到一分钟继续掉电。修的时候感觉待机电流明显偏高应该有微短路,卸下主板后放在桌上插上电,用热成像仪观察,很快就发现一个一个后级的B+电路上的一个对地的大电容有发热现象和其他电容温差有2度多,拔掉插头发热消失,用万用表测量这个电容又不短路,换掉这个电容后故障解决,待机回到0.012,开机没有再掉电。可能是这个电容在满载的时候才短路吧。
不知道对你有没有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