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mini硬解ID 一直显示正在等待iPad刷不了机

楼主(2019-05-09):
今拿到iPadmini WIFI版,机主长年不用忘了开机密码跟ID。先拆机,CPU  电池贴隔热,吹下硬盘。本来是想改SN号第三位的,结果硬盘取下掉了三个点,测试架读不了底层信息了,无奈买码,找了个苹果6的拆机白盘创建mini1底层并把买来的三个号改上去,刷机不过,一直显示正在等待iPad

等了半小时了也还那样,问了下卖码的,他说最好用黑盘,于是乎借了个5s拆机硬盘重新写码装机,结果还是一样,又换了第三个硬盘,还是一样,爱思20%到写硬盘那一步就正在等待NAND没下文了,也不报错。一度怀疑是不是精诚测试架创建的底层有问题,想从用其它品牌测试架的童鞋那弄个底层写上试试,也没来得及,最后无奈准备查查主板,先打了各电压阻值,都正常,又刷机状态下测3.3 1.8 0.9这几路电压,发现1.8实测1.33v,问题来了:打开鑫智造,查看电路图点位图

夸夸这鑫智造,果然好用,打打广告,红黄对比明显,使用顺手。1.8v硬盘供电是由主电源的pp1v8经一个玻璃管转换得来,经保险电阻R7301送给硬盘作硬盘1.8v供电。这下好办了,实物中R7300没装,而其左侧就是系统1.8v,右侧是硬盘1.8v,将其左右短接,然后断开原来的玻璃管转换而来的电压,理论上就可以了,实测这个电阻也是没有问题的,取下换到旁边空位置上,

刷机,直接过了,问题就在于这个玻璃管在吹硬盘的时候被吹爆,难以发现

刷机成功,激活正常,希望能帮到各位
望走过路过的帮加下分,多谢

网友:
您这是mini1还是2,是小A5的CPU吗?

网友A:
楼主 你不要改蓝牙和无线的序列号吗

网友:
会分析电路解决问题就是方便,学习了,手机焊工一直没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 你不要改蓝牙和无线的序列号吗

改了的,这不是重点,就一笔带过了

网友:
亲测 MINI不改WIFI蓝牙是有概率通过的  一般都是直接三码 省事